楼主(2005-06-20):
电机本身当然是需要的.那么控制器和驱动器是不必需的呢?
我希望能用我的电脑来直接控制(自己编软件控制).

网友A:
可以用电脑的并口控制,不知道你做什么设备,我们有现成的技术.13810254967

楼主:
做的是太阳自动跟踪系统,需要两个步进电机,每个大概负重5KG左右.一个用来跟踪太阳方位角,一个跟踪太阳高度民主角.

网友B:
可以使用我们公司的串口步进电机控制器。性能稳定,价格低廉。

网友C:
要做到较高的精度,是否一定需要驱动器啊? 驱动器还需要运动控制卡吧
那么如果想用笔记本电脑控制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同问,谢谢!

网友D(2005-08-17):
引用 楼主:
做的是太阳自动跟踪系统,需要两个步进电机,每个大概负重5KG左右.一个用来跟踪太阳方位角,一个跟踪太阳高度民主角.
我打算搞一套做卫星跟踪

网友E:
电机和驱动器是必需的。我厂提供全系列步进电机及配套驱动器。TEL:0519-2832353  Email:admin@guangt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