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我安装设备时用了变频器 可一开变频器变压器那边的漏电保护器就跳闸 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吗?

网友B:
你的变压器是干嘛用的?说明白点吧。

网友C:
换个漏电保护器,不一样的~

网友D:
为什么要装漏电保护器?
变频器本身就有漏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装漏电保护器?
变频器本身就有漏电流
如果允许,这贴我要加双钻奖励!没有办法,只能加一个钻。
楼主在使用变频器以前,为什么不仔细的阅读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呢?“地球人”都知道使用变频器以后,应将变频器上口的漏电保护器去掉。

网友F:
变频器本身是会产生高频漏电的,所以漏电保护器会跳闸.可以选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保护器。
或在变频器前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G(2005-08-10):
你是不是用了ABB的变频器,ABB的变频器前面不能接漏电开关,可以联系厂家解决或换用松下或三菱的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H:
用断路器不行吗??

网友I:
你是不是用了ABB的变频器,ABB的变频器前面不能接漏电开关,可以联系厂家解决或换用松下或三菱的都不会出问题.9楼的说的也对,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还有4楼说的是精华,10说的是办法-换成空气开关。

网友J:
加了滤波器了没,看接地是否正确呢

网友K:
不错,长知识啊,虽说是很小的东西,其实你不搞明白的话也很麻烦。可能是看书不太认真吧。

网友L(2007-08-02):
查看变频器说明书漏电量和漏电保护器漏电量多少跳闸,漏电保护器漏电量必须大于变频器漏电量,这样才部回跳闸。

网友M:
调一下载波频率 试试

网友N:
我用的是三菱的,前面加了漏电断路器,运行OK

网友O(2008-07-29):
变频器一般不用漏电开关的!!

网友P(2012-11-06):
楼主 说的是变压器那边的漏电保护器就跳闸  与变频器上面的漏电断路器或空气断路器是一个吗

网友Q:
要用漏电断路器,只能用B型的,至少日本富士变频器是这样的,查一下资料,B型是N极和其他三极一起分合闸,但是没有保护,只起到通断作用,其他三相还是有保护的,供参考。

网友R(2014-04-24):
确认一下,是不是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