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在 WinCC 的 C-全局脚本中,(或VB脚本,6.0以下没有VB,最好是C的)
如何读取硬盘上的文本文件,
并把读出的内容赋给变量,显示在页面中?
文本的内容在单行、多行、数字、字符等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太复杂的话,请先说说单行数字的情况下怎么做?

WinCC的帮助里只给个函数名"fopen",没给参数含义,NND!
请大虾们帮助!

网友A:
和标准C一样

网友B:
FILE* fp;
fp=fopen("Par.tzn","r");
rewind(fp);
fscanf(fp,"%s\n",tag1);
SetTagChar("temp1",tag1);
fscanf(fp,"%s\n",tag2);
SetTagChar("temp2",tag2);
fscanf(fp,"%s\n",tag3);
SetTagChar("temp3",tag3);
fscanf(fp,"%s\n",tag4);
SetTagChar("temp4",tag4);
fclose(fp);
在把变量组态到画面中的输入/输出去!!!

网友B:
FILE* fp;
fp=fopen("Par.txt","r");
rewind(fp);
fscanf(fp,"%s\n",tag1);
SetTagChar("temp1",tag1);
fscanf(fp,"%s\n",tag2);
SetTagChar("temp2",tag2);
fscanf(fp,"%s\n",tag3);
SetTagChar("temp3",tag3);
fscanf(fp,"%s\n",tag4);
SetTagChar("temp4",tag4);
fclose(fp);
在把变量组态到画面中的输入/输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