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0):
有那位同行知道电流互感器二次极性是怎么判断的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极性标注为  L1   L2  L1为正L2接0------多年没有玩电,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B:
可以测出同极性的。一次用干电池,二次用万用表量直流。
试试吧。好象是的。哈哈!

网友C:
对,一次用电池,把电池的负极和互感器的P2,万用表在直流电流档,黑接L1,红接L2,把电池的正极和P1接一下,看万用表指针的偏转方向。如果正偏就是同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