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遇到新问题

楼主(2005-06-21):
有一现场,4眼深井通过潜水泵提水,打入主管道供水,间隔距离最远的近800米,相当于把一个4泵恒压供水系统放大到近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各位仁兄有啥方案,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关注。我也想听。先声明,没干过恒压供水。我想压力传感器的检测位置(反馈取样),要有说法,才能保证管网均压。

网友B:
4泵的流量,扬程,下井的深度是否一样?
你想达到什么要求?主管道恒压?
我想可以用PLC和变频一起来控制,循环投切的办法来实现。

楼主:
是的,扬程流量深度一致,是要主管道恒压。可是一台变频器显然是不行的,变频到电机连线不能超过100米。每台都用变频的话,一台控制器(PLC或供水控制器)加一台压力传感器控制显然也不现实,模拟量输出经过上千米传送一定会有压降。或者改成模拟量输出4-20mA电流环,要把切泵改成切变频器,不知可行否?再有就是4套独立的单泵恒压系统,通过主管道压力实时改变每泵的出口压力设定值,但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且有可能多泵同时处于变频运行状态!各位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C:
建议楼主参阅南京工控:www.njyinhu.com/show,asp?id=892<<变频器与电机距离对系统的影响及预防措施>>一文,如有任何收获望能拿出来与各位共享。

网友C:
www.njyinhu.com/show.asp?id=892

楼主:
首先谢谢dqx,但是我看不出来这篇文章对我有和帮助。首先,我的距离范围是KM级,变频器用任何办法都不可能连这么远的电机。其次,变频器在现场,就是一个系统多个变频器,模拟量用4-20mA或485可以勉强使用,但是怎么控制与切换?我的问题是在这里。

网友A:
远距离传送控制信号不应该是问题。变频器一定要置于现场,不要公里级的传输输出送电。至于控制信号完全可以使用总线技术。远距离的传输通讯不是问题。

你的系统关键技术在于均压调节。这是要现场经验的。控制结构也是大路货的。

也许我在胡说八道吧。毕竟没有做过。

网友D:
以前公司里有用过一台!是台湾做,丹佛斯的inv 西门子的plc和扬升力的四台水泵!做法是用压力传感器来测量水压,然后通过PLC控制,是经变频的还定频的,如果水压还是低的话就再加一台定频的,然后再用变频去稳定水压。每个水泵的运转时间由PLC循环控制。不过有个小小的遗憾是他的PID反应有点慢!

网友A:
haozi718方案乃成熟方案。加钻鼓励。

PROFIBUS-DP级(现场总线级)极限传输距离是1.2km,此时的通讯速率4096,通常的在100m以内,12M,还可以加中继站,延长通讯距离等措施。不怕远。

网友C:
老兵同志,我有一想法,你看是否可行:就用一台变频器并且置于1#泵附近,工作开始时1#泵先变频运行,当运行至工频而未能达到主管压力要求时直接启动2#泵(不通过变频器),  1#泵继续变频运行,如需要再启动3#,4#泵,这样始终只有1#泵变频运行并对主管压力进行调节,其它三泵都工频运行。这既解决了变频器传送距离问题,又可节省三个变频器。至于如何切换我看可用PLC或者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等你回复。

网友E:
感觉好象是数据传输的问题,可以考虑GPRS模块等无线传输方案

网友F:
顶一顶~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1)换个大点的泵供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好象是数据传输的问题,可以考虑GPRS模块等无线传输方案
GPRS通讯用于此地不经济、不可靠、速度差、不实用。玩一玩还蛮有意思。工业现场有线传输通讯还是实用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顶一顶~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1)换个大点的泵供水吧~!
4口井用一个泵?是否很合适?顶一顶。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现在一一回复如下:1、井的出水量是有限的,不是换泵的问题那么简单。2、485是不行的,现场根本无法布线。3、原始方案不是我做的,那帮家伙为了卷钱报了4台变频器,和1台工控机,否则我考虑都不考虑就用3定量加1变量了。现在是执行合同,已经无法更改。所以通讯我考虑采用数传电台(透明接口,加点延时直接当485用),每口井控制还是PLC,因为还要电量,井水位,水量信息,所以模拟量较多。现在我举棋不定的是压力是单点采集还是多点采集?PID是单回路还是多回路?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挺不是人的办法,其他3台变频器当成软启动使用,哈哈!

楼主:
又想起来一个基本算是人的办法:在某一循环里始终是1台变量泵加3台软启动定量泵,但是变量泵是可以换的,通过工控机监测主管压力,井出口压力用双恒压系统控制,根据现场情况设置(未必全部一样),通过数传电台通讯控制切换!怎么样?

网友A:
靠,楼上的三贴,贴贴都是精华。你其实胸有成竹。
只是拟采用的通讯技术太传统。当然,这与你的资金和已经形成的硬件结构有关。如果采用总线通讯,一定特爽。
关于控制方案,有多条路可走。而我最欣赏的是“3定量加1变量”,“还有一个挺不是人的办法,其他3台变频器当成软启动使用”。乃最简单成熟方案。省事。关于压力监测点,我倾向单点检测。其他的都是过程,在管网出口处检测,要最终的结果既可。

楼主:
靠,谢谢捧场。本人周末下现场了,大家等待结果吧!

网友F:
哎~~~~~~~
生意人毕竟和技术相差的太远,
一切的原因是为了多卖点东东呀~!
顶了~~~~~`

网友G(2005-11-02):
老师们您好!不知以下可否行通!
用压力传感器监控主管压力,在用流量阀控制排出的水量来控制主管压力!
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