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1):
抽水泵自动控制
自动抽水至储水塔
1.若液位传感器SL4检测到地上的蓄水池有水,并且SL2检测到水塔未到满水时,抽水泵电动机运行抽水至水塔.
2.若SL4检测到水塔水池无水,电动机停止运行,同时指示灯亮.
3.若SL3检测到水塔水位低于下限,水塔无水指示灯亮.
4.若SL2检测到水塔满水位(高于上限),电动机停止运转.
5.发生停电,恢复共电时,抽水泵自动控制系统继续工作.
写出梯形图和编程过程........
谢谢大侠,门帮帮忙...万分感激啊!!!!!!!!!!!!!!!!!!!!!!!!!!!!!!!!

网友A(2005-12-11):
我也在找这个 呵呵

网友B:
你如果用一台泵供水,不用PLC,只用两套干黄管水位控制器就能完成自动供水和报警。
如果一定要用PLC控制,水塔的上水位和下水位也用干黄管做开关量,蓄水池也同样。做PLC的输入。PLC的输出控制交流接触器(PLC是继电器输出型)和报警指示灯。

网友A:
请问上楼 楼主怎么编程的啊

网友B:
水塔:( 上水位:X000.下水位:X001.)
蓄水池:(上水位:X002.下水位:X003.)
0,  LD  X  001
1,  OR Y000
2,  ANI X003
3,  ANI X000
4,  OUT Y000
5,  END
如果要加手动和自动转换需加转换开关。如果要控制蓄水池满水,再加一个输入端子控制电动阀。如:
LD X003
OR Y001
ANI X002
OUT 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