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1):
对于交流电的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该怎么做。见到的现成的设备的切换时间都较长,不能用在电子设备上。

楼主:
看来没人能回答。

网友A:
有问题找我们深圳科诺
  http:www.szkn.sm160.net

网友B:
可以用两个带辅助接点的接触器来做,两路电源分别接如两个接触器,在用它们的辅助接点相互屏蔽,开始时那一路先上电就接通那一路,中间的切换是无扰的。具体要由你的要求来选择产品。

网友C:
引两路电源 , 用两个接触器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D(2005-08-02):
双路切换用在电子电路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要达到30ms以内才行,所以继电器是不行的,只能用电子开关。但是实际上要求没这么高,采用快速继电器/接触器,一路电源接常开触点和线圈,另一路电源接常闭触点,注意要选用质量较好的产品,一般都可以。但是如果采用2个继电器/接触器时间上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E:
有相关的电子切换器件的,并能保证在MS级,由电脑监测只是轻闪一下.
在电厂的控制系统中使用
机械式的只能在秒级切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双路切换用在电子电路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要达到30ms以内才行,所以继电器是不行的,只能用电子开关。但是实际上要求没这么高,采用快速继电器/接触器,一路电源接常开触点和线圈,另一路电源接常闭触点,注意要选用质量较好的产品,一般都可以。但是如果采用2个继电器/接触器时间上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两个带辅助接点的接触器来做,两路电源分别接如两个接触器,在用它们的辅助接点相互屏蔽,开始时那一路先上电就接通那一路,中间的切换是无扰的。具体要由你的要求来选择产品。

b不过得考虑一下切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