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1):
帮忙各位大哥

楼主:
换了个新的,结果一闪一闪的,不能达到开关的效果,为什么?

网友A:
光电传感器的接法要弄明白,还有他的工作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接负载,是NPN接法,还是PNP接法弄明白 4根工作线分清了!!

网友B:
搞清楚是不是假货,可以到这里看一下
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newtech.asp?tech_id=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