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1):
最近,我们公司安装abb 800, 外置pid控制,可电机启动运行一会就自动停止,不知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原因吗?谢谢

网友A:
PID没调好吧

网友B:
应该有个故障码吧,如果是ABB的新机,默认设定一般有电机辨识运行的(我没用过800系列,不知道是不是跟600系列差不多),是不是你没有用这个设定,那取消就行了。我是猜的,可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