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请教的问题

楼主(2005-06-21):
abb 800中,使用dtc(直接转距)控制,需要设置转距吗?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转距呢?

网友A:
DTC与VC只是对变频器的控制算法不一样。对于使用人员,并不需要过多地了解即可使用。交流电机的控制(这两种方法)都是基于直流调速的模式而设计的。转矩可以给定也可以限幅。转速(频率)作为外环控制。没有什么特殊的。
在恒转速控制时,转矩设置好限幅即可,转矩控制时,转速调节器不起作用,通过外部给定输入转矩设定值。与目前矢量控制操作是一样的。只是变频器内部的算法、数学模型不一样。这和使用者操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