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各位朋友:
我想问问用PLC编程实现的温度PID控制与现场温控器PID控制有那些不同啊,为什么用PLC来做PID控制就需要通过,不断调节实验来确定那些比例积分参数,而现场的温控器怎么就不需要进行调节这些参数,只需要把温度设定好就可以了啊,难道现场控制器能自动调节那些PID参数吗?那位朋友能解释解释啊,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公司生产的温控器也许很适合你。如有需要,不妨来来。0755-83849205  83849200  或都ZHOULUFANG@HOTMAIL.COM
 以下是我们温控器的特点:
☉可完全替代各种品牌的温控表,温控卡。可以直接与PLC或工控机相连。
☉集中显示,触摸屏界面,方便,直观,占用空间小。
☉ RS485标准接口,MODBUS—RTU标准通讯协议
☉ 热电偶型号通过软件设定,断线保护 ☉ 采样周期 100ms
☉ PWM控制输出,控制频率:1周期/秒 ☉  执行元件:可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
☉ 双PID温度控制算法
☉ 软启动功能,加热圈安全除湿
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合作。
你真我诚,合作愉快!
   同时,我公司还做项目,如你有自动化工程需要招标,不妨跟我们联系一下。
我司网站是:www.kct.com.cn

网友B:
一己之见请勿见笑!
简单讲,两者的区别:不但有常规pid控制技术与智能pid控制技术(模糊-pid、基于遗传算法的pid、自适应/自校正pid等)之区别,还有pid参数手工整定与自整定、常规pid整定与智能pid整定等的区别,非一言所能讲完。

网友C(2005-07-25):
温控仪有自整定功能,PLC则需要你编程

网友D:
PLC的温控PID很简单,只要一组命令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