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本人门外汉,有请前辈们帮忙解答,谢谢!
我用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测30W日光灯的交流电流,表上显示0.33A。
如此,这个日光灯对电表而言,实际的功率如何计算?
即P=UIcosφ中的cosφ在家电中大概会是多少?

网友A:
你测的电流不准确 单相供电 1安=220w  0.33A*220W=72.6W

网友B:
可能是由于镇流器的原因吧。按P=UIcosφ中的cosφ=0.413。
真想知道确切的数据,找个功率表测量一下。OK?
家用电中一般不考虑cosφ。线路的稳定性、安全性、扩展性才是要考虑的。家用的有它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