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洗衣机的进水、排水分别由进水电磁阀和排水电磁阀执行。
洗涤正转、反转由洗涤电动机驱动波盘正、反转来实现。
脱水时,由脱水电磁离合器合上、排水电磁阀吸合,洗涤电动机正转进行甩干。
洗涤完成由蜂鸣器报警。
按下启动按扭,开始进水;进水到规定高度,使水位开关接通,实现洗涤正转,并停止进水;洗涤正转15S后,停止洗涤,开始洗涤反转;15S后,计数器加1,累计洗涤次数;若未满3次则重复进行洗涤,直至洗涤达到3次,开始排水.由于排水,水位降低,当水位低于规定下限水位时,低水位开关接通,开始脱水,脱水10S后,计数器加1,脱水停止.然后再返回到进水动作 重复上述过程3次,报警并停机
各位大大HELP....
要用三菱FXON 的程序直接能贴梯形图最好不过......

网友A:
小弟也需要 哪位大人高知一下 多谢了

网友B:
過程寫的如此詳細;您自己寫出來,再來分享;豈不快哉!

网友C:
这种东西怕用单片机更合适。用PLC这个东西的价格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

网友D:
用PLC做有点浪费吧
单片机就可以 吧

网友E:
如果是我建议用单片机或者SPLC.整个控制系统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F:
plc多少钱?洗衣机多少钱?
算算成本,是否合算

网友A:
只是在学习 我遍的在模拟机上不行 所以想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帮帮忙

网友G:
问一下楼住怎么在这里面给你编写程序,要不可以给你编写。你就很直观了。
成功需要努力

网友H(2008-12-13):
全自动洗衣机的PLC控制

网友I:
建议棪主自己耐心调试一下吧,没有什么特殊的模块和指令,楼主是初学吧?开始都一样,不是这不对就是哪不对,只有自己亲手调试好的东东,是不行的,就是身边有老师帮你做一遍也不行!

网友H:
请问在哪下载全自动洗衣机的PLC控制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