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俺是菜鸟,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入门的问题:三菱plc的手持编程器怎么用啊?具体怎么读plc里的程序及修改啊?我想用电脑下载上传程序该怎么做呢?谢谢了!另外,它的梯形图里的stl指令是什么意思啊?一次提这么多问题真不好意思

网友A:
插上三菱的编程口就可以用了,读程序用rd按钮,写程序用wr按钮,修改程序就是一个读写过程呀,梯形图里面的stl指令就是语句表呀

楼主:
谢谢了!还有我想用电脑下载和上传程序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用专门的数据线啊?连上后用FXGPWIN的程序读入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