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

  普通电缆是按欧姆定律来设计的。严格意义上讲数字通信电缆必须按传输线方程来设计!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如:PLC、I/O、RS485/422、DCS、Ethernet、FF、CAN、PROFIBUS、Devicenet、Lon-works等应该使用专用电缆!

   当传输弱信号的电缆与传输强电的电缆一起敷设,且无条件保持足够距离间隔时,应选用双层或多层屏蔽电缆!推荐使用钢带铠装型外护套电缆,既可防止老鼠咬伤,又能增加磁屏蔽,更利于直埋敷设!

   转载: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节选)
  3.1电缆芯线材质
  3.1.1 控制电缆应采用铜芯。
  3.2 电力电缆芯数
  3.2.1 1KV及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三相回路的电缆芯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3.2.1.1 保护线与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位连接接地的情况:
  (1) 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同一导体时,应采用四芯电缆。
  (2) 保护线与中性线各自独立时,宜用五芯电缆;当满足本规范5.1.16条的规定的情况下,也可采用四芯电缆与另外的保护线导体组成。
  3.2.1.2 保护线与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位与电源系统接地各自独立的情况,应采用四芯电缆。
  3.2.2 1KV及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单相回路的电缆芯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3.2.2.1 保护线与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位与电源系统接地各自独立的情况:
  (1) 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同一导体时,应采用两芯电缆。
  (2) 保护线与中性线各自独立时,应采用三芯电缆;在满足本规范5.1.16条的规定的情况下,也可采用两芯电缆与另外的保护线导体组成。
   3.2.2.2 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位与电源系统接地各自独立的情况,应采用两芯电缆。
  3.2.3 工作电流较大的回路或水下敷设时,当技术经济比较合理,可采用单芯电缆。
  3.2.4 除本规范第3.2.1条、3.2.3条、3.2.3条的规定情况外,交流供电回路宜用三芯电缆。3.2.5直流供电回路,宜用两芯电缆;当需要时可采用单芯电缆。
  (未完待续)

   (续)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节选)
   3.3电缆绝缘水平
  3.3.1 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缆芯的相间额定电压,不低于使用回路的工作线电压。
  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缆芯与绝缘或金属套之间额定电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低阻抗接地的系统当接地保护动作不超过1min切除故障时,应按100%的使用回路工作相电压。
  (2) 对于(1)项外的供电系统,不宜低于133%的使用回路工作项电压;在单项接地故障可能持续8h以上,或发电机回路等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情况,宜采取173%的使用回路工作相电压。
  3.3.3 交流系统中电缆的冲击耐压水平,应满足系统绝缘配合要求。
  3.3.4 直流输电用电力电缆绝缘水平,应计及负荷变化因素、满足内部过电压的要求。
  3.3.5控制电缆额定电压的选择,应不低于该回路工作电压、满足可能经受的暂态和工频过电压作用要求。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沿较长高压电缆并行敷设的控制电缆(导引电缆),选用相适合的额定电压。
  (2) 在220KV及以上高压配电装置敷设的控制电缆,宜选用600/1000V,或在有良好屏蔽时可选用450/750 V。
  (3) 除(1)、(2)项情况外,一般宜选用450/750 V;当外部电气干扰影响很小时,可选用较低的额定电压。

   3.4电缆绝缘类型
  3.4.1 油浸纸绝缘电缆(略)
  3.4.2 …充油电缆(略)
  3.4.3 移动试电器设备等需经常弯移或有较高柔软性要求的回路,应使用橡皮绝缘电缆。
  3.4.4 放射线作用场所,应按绝缘型类要求选用交联聚乙烯、乙丙橡皮绝缘等耐射线辐照强度的电缆。
  3.4.5 60℃以上高温场所,应按经受高温及其持续时间和绝缘型类要求,选用耐热聚氯乙烯、普通交联聚乙烯、辐照式交联聚乙烯或乙丙橡皮绝缘等适合的耐热型电缆;100℃以上高温环境,宜采用矿物绝缘电缆。
  高温场所不宜用聚氯乙烯电缆。
  3.4.6 低温﹣20℃以下环境,应按低温条件和绝缘型类要求,选用油浸纸绝缘电缆或交联聚乙烯、聚乙烯绝缘、耐寒橡皮绝缘电缆。
  低温环境不宜用聚氯乙烯电缆。
  3.47 有低毒难燃性防火要求的场所,可宜交联聚乙烯、聚乙烯或乙丙橡皮等绝缘不含卤素的电缆。
   防火有低毒性要求时,不宜用聚氯乙烯电缆。
  3.4.8 除本规范第3.4.5~3.4.7条明确要求的情况外,6KV以下回路,可用聚氯乙烯电缆;非重要的6KV回路,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也可用聚氯乙烯电缆。
  3.4.9 用在中、高压回路的交联聚乙烯电缆,应选择属于具备耐水树特性的绝缘构造型式。
   对重要回路的6KV及,以上回路宜采用含有干式交联和内、外半导电与绝缘层三层共挤工艺特征的电缆。

楼主:
3.5 电缆外护层类型
  3.5.1 电缆的外护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交流单相回路的电力电缆,不得有未经非磁性的金属带、钢丝铠装。
  (2)在潮湿、含化学腐蚀环境或易受水浸泡的电缆,金属套、加强层、铠装上应有挤塑外套,水中电缆的粗钢丝铠装尚应有纤维外被。
  (3)除低温﹣20℃以下环境或药用化学液体浸泡场所,以及有低毒难燃性要求的电缆挤塑外套宜用聚乙烯外,可采用聚氯乙烯外套。
  (4)用在有水或药用化学液体浸泡场所的6~35KV重要性或35KV以上交联聚乙烯电缆,应具有符合使用要求的金属塑料复合阻水层、铅套、铝套或膨胀式阻水带等防水构造。
  敷设于水下的中、高压交联聚乙烯电缆还宜具有纵向阻水构造。
  3.5.2 …充油电缆…
  3.5.3 直埋附设电缆的外护层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缆承受较大压力或有机械损伤危险时,应有加强层或钢带铠装。
  (2)在流沙层、回填土地带等可能出现位移的土壤中,电缆应有钢丝铠装。
  (3)白蚁严重危害且塑料电缆未有尼龙外套时,可采用金属套或钢带铠装。
  (4)除本条(1)~(3)项外的情况,可采用不带铠装外护层。
  3.5.4 空气中固定敷设电缆时的外护层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油浸纸绝缘铅套电缆直接在臂式支架敷设时,应具有钢带铠装。
  (2)小截面绝缘电缆直接直接在臂式支架敷设时,宜具有钢带铠装。
  (3)在低下客运、商业设施等安全性要求高而鼠害严重的产生场所,塑料绝缘电缆可具有金属套或钢带铠装。
  (4)电缆位于高落差的受力条件需要时,可含有钢丝铠装。
  (5)除本条(1)~(4)项外,敷设在梯架或托盘等支撑密集的电缆,可不含铠装。
  (6)除应按本规范第3.5.1条(3)项的规定采用,以及高温60℃以上场所应采用聚乙烯等耐热外套的电缆外,宜用聚氯乙烯外套。
  (7)严禁在封闭式通道内使用纤维外被的明敷电缆。
  3.5.5 移动式电气设备等需要经常弯移或有较高柔软性要求回路的电缆,应采用橡皮外护层。
  3.5.6 放射线作用场所的电缆,应具有适合耐受放射线辐照强度的聚氯乙烯、氯丁橡皮、氯磺化聚乙烯等防护外套。
  3.5.7 敷设于保护管中的电缆,应具有挤塑外套;油浸纸绝缘铅套电缆,尚宜含有钢铠层。
  3.5.8 水下敷设电缆的外护层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沟渠、不通航小河等不需要铠装层承受拉力的电缆,可选用钢带铠装。
  (2)江河、湖海中电缆,采用的钢丝铠装型式应满足受力条件。当敷设条件有机械损伤等防范需要时,可选用符合防护、耐蚀性增强要求的外护层。
  3.5.9 路径通过不同敷设条件时电缆外护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线路总长未超过电缆制造长度时,宜选用满足全线条件的同一种或差别尽量少的一种以上型式。
  (2)线路总长超过电缆制造长度时,可按相应区段分别采用适合的不同型式。

   3.6控制电缆极其金属屏蔽
  3.6.1 双重化保护的电流、电压以及直流电源和跳闸控制回路等需增强可靠性的两套系统,应采用各自独立的控制电缆。
  3.6.2 下列情况的回路,相互间不宜合用同一根控制电缆:
  (1)弱电信号、控制回路与强电信号、控制回路。
  (2)低电平信号与高电平信号回路。
  (3)交流断路器分项操作的各项弱电控制回路。
  3.6.3 弱电回路控制电缆电回路的每一对往返导线,宜属于同一根控制电缆。
  3.6.4 强电回路控制电缆,除位于超高压配电装置或与高压电缆紧邻并行较长,需抑制干扰的情况外,可不含金属屏蔽。
  3.6.5 弱电信号、控制回路的控制电缆,当位于存在干扰影响的环境有不具备有效抗干扰措施时,宜有金属屏蔽。
  3.6.6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型类的选择,应按可能的电气干扰影响,计入综合抑制干扰措施,满足需降低干扰或过电压的要求。
   3.6.6.1 位于110KV以上配电装置的弱电控制电缆,宜有总屏蔽、双层式总屏蔽。
   3.6.6.2 计算机监测系统信号控制回路的屏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开关量信号,可用总屏蔽。
  (2)高电平模拟信号,宜用对绞线芯总屏蔽,必要时也可用对绞线芯分屏蔽。
  (3)低电平模拟信号或脉冲量信号,宜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必要时也可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复合总屏蔽。
  3.6.6.3 其他情况,应按电磁感应、静电感应和地电位升高等影响因素,采用适宜的屏蔽型式。
   3.6.6.4 敷设方式要求电缆具有钢铠、金属套时,应充分利用其屏蔽功能。
  3.6.7 需降低电气干扰的控制电缆,可在工作芯数外增加一个备用芯。
  3.6.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
  (2)除(1)项等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
  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
  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
  (3)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3.7 电力电缆截面
  3.7.1 电力电缆缆芯截面选择的基本要求。
  3.7.1.1 最大工作电流作用下的缆芯温度,不得超过按电缆使用寿命确定的允许值。持续工作回路的缆芯工作温度,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3.7.1.2 最大短路电流作用时间产生的热效应,应满足热稳定条件。对非熔断器保护的回路,满足热稳定条件可按短路电流作用下缆芯温度不超过附录A所列允许值。
   3.7.1.3 连接回路在最大工作电流作用下的电压降,不得超过该回路允许值。
   3.7.1.4 较长距离的大电流回路或35KV以上高压电缆,当符合上述条款时,宜选择经济截面,可按“年费用支出最小”原则。
   3.7.1.5铝芯电缆截面,不宜小于4m㎡。
   3.7.1.6 水下电缆敷设当需缆芯承受拉力且较合理时,可按抗拉要求选用截面。
   3.7.2 对10KV及以下常用电缆按持续工作电流确定充许最小缆芯截面时,宜满足附录B电缆充许持续截流量(建议性基础值),以及由附录C按下列使用条件差异影响计入校正系数所确定的允许截流量。
  (1)环境温度差异。
  (2)直埋敷设时土壤热阻系数差异。
  (3)电缆多根并列的影响。
  (4)户外架空敷设无遮阳时的日照影响。
  3.7.3 不属于本规范第3.7.2条规定的其他情况下,电缆按持续工作电流确定允许最小缆芯截面时,应经计算或测试验证,且计算内容或参数选择应附合下列规定:
  (1)中频供电回路使用非同轴电缆,应计入非工频情况下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增大损耗发热的影响。
  (2)单芯高压电缆以交叉互联接地当单元系统中三个区段不等长时,应计入金属护层的附加损耗发热影响。
  (3)敷设于塑料保护管中的电缆,应计入热阻影响;排管中不同孔位的电缆还应分别计入互热因素的影响。
  (4)敷设于封闭、半封闭或透气式耐火槽盒中的电缆,应计入包含该型材质及其盒体厚度、尺寸等因素对热阻增大的影响。
  (5)施加在电缆上的防火涂料、包带等盖层厚度大于1.5㎜时,应计入其热阻影响。
  (6)沟内电缆理砂且无经常性水份补充时,应按砂质情况选取大于2.0℃ ? m/W 的热阻系数计入对电缆热阻增大的影响。
  3.7.4 缆芯工作温度大于70℃的电缆,计算持续允许截流量时,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数量较多的该类电缆敷设于未装机械通风的隧道、竖井时,应计入对环境温升的影响。
  (2)电流直理敷设在干燥或潮湿土壤中,除实施换土处理等能避免水份迁移的情况下,土壤热阻系数宜选取不小于2.0℃ ? m/W。
  3.7.5 确定电缆持续允许截流量的环境温度,应按使用地区的气象温度多年平均值,并计入实际环境的温升影响。宜符合表3.7.5的规定:
  电缆持续允许截流量的环境温度确定(℃) 表3.7.5
  电缆敷设场所 有无机械通风 选取的环境温度
  土中直埋 埋深处的最热月平均地温
  水 下 最热月的日最高水温平均值
  户外空气中、电缆沟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
  有热源设备的厂房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另加5℃
  一般性厂房、室内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
  户内电缆沟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另加5℃?
  隧 道
  隧 道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注:当?属于本规范第3.7.4条(1)项的情况下,不能直接采用仅加5℃。
  3.7.6 电缆通过不同散热条件区段时的缆芯截面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3.7.6.1 回路总长未超过电缆缆制造长度的情况:
  (1)重要回路全长宜按其中散热较差区段条件选择同一截面。
  (2)水下电缆敷设有机械强度要求需增大截面时,回路全长可选择同一截面。
  (3)非重要回路,可对大于10m区段散热条件按选择截面,但每回路不宜多于三种规格。
   3.7.6.2 回路总长超过电缆制造长度的情况,宜按区段选择相应合适的缆芯截面。
  3.7.7 对非容断器保护回路,按满足短路热稳定条件确定允许缆芯最小截面时,可按附录D的规定计算.
  3.7.8 选择短路计算条件应附合下列规定:
  (1)计算用系统接线,应采取正常运行方式,且宜按工程建成后5年以上规划发展考虑。
  (2)短路点应选取在通过电缆回路最大短路电流可能发生处。
  (3)宜按三相短路计算。
  (4)短路电流作用时间,应取保护切除时间与断路器全分闸时间之和。对电动机等直馈线,应采取主保护时间;其他情况,宜按后备保护计。
  3.7.9 IKV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三相四线制系统的电缆中性线截面,不得小于按线路最大不平衡电流持续工作所需最小截面;对有谐波电流影响和回路,还应同时满足所需求截面,且符合下列规定:
  (1)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性线截面不宜小于相芯线截面。
  (2)除(1)项规定的情况外,中性线截面可不小于50%的相芯线截面。
  3.7.10. IKV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配置保护接地线、中性线或保护接地中性线系统的电缆芯线截面选择要求。
  3.7.10.1 中性线、保护接地中性线的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3.7.9条的规定;保护接地中性线截面,尚应按缆芯材质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1)铜芯,不小于10m㎡。
  (2)铝芯,不小于16m㎡。
  3.7.10.2 保护地线的截面,应满足回路保护电器可靠动作的要求,且应符合表3.7.10的规定。
  按热稳定要求的保护地线允许最小截面(m㎡) 表3.7.10
  电缆相芯线截面S 保护地线允许最小截面
  S≤16 S
  16<S≤35 16
  S>35 S/2
  3.7.11 交流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宜采用相同截面。
  3.7.12 电力电缆金属屏蔽层的有效截面,应满足在可能的暂态电流作用下温升值不超过绝缘与外护层的短路容许最高温度平均值。

楼主:
4 电缆附件的选择与配置
   (仅与电力电缆有关 略)
   5 电 缆 敷 设
  5.1 一 般 规 定
  5.1.1 电缆的路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避免电缆遭受机械性外力、过热、腐蚀等危害。
  (2)满足安全要求条件下使电缆较短。
  (3)便于敷设、维护。
  (4)避开将要挖掘施工的地方。
  (5)充油电缆线路通过起伏地形时,使供油装置较合理配置。
  5.1.2 电缆在任何敷设方式及其全部路径条件的上下左右改变部位,都应满足电缆允许弯曲半径要求。
  电缆的允许弯曲半径,应符合电缆绝缘及其构造特性要求。对自容式铅包充油电缆,允许弯曲半径可按电缆外径的20倍计。
  5.1.3 电缆群敷设在同一通道中位于同侧的多层支架上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按电力等级由高至低的电力电缆、强电至弱电的控制和信号电缆、通讯电缆的顺序排列。
  当水平通道中含有35KV以上高压电缆,或为满足引入柜盘的电缆符合充许弯曲半径要求时,宜按“由上而下”的顺序排列。
  在同一工程中或电缆通道延伸于不同工程的情况,均应按相同的上下排列顺序原则来配置。
  (2)支架层数受通道空间限制时,35KV及以下的相邻电压级电力电缆,可排列于同一层支架,1KV及以下电力电缆也可与强电控制和信号电缆配置在同一层支架上。
  (3)同一重要回路的工作与备用电缆需实行耐火分割时,宜适当配置在不同层次的支架上。
  5.1.4 同一层支架上电缆排列配置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和信号电缆可紧靠或多层迭置。
  (2)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的同一回路可采取品字形(三叶形)配置外,对重要的同一回路多根电力电缆,不宜迭置。
  (3)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缆的情况外,电力电缆相互间宜有35㎜空隙。
  5.1.5 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的相序配置及其相间距离,应同时满足电缆金属护层的正常感应电压不超过允许值,并使按持续工作电流选择电缆截面尽可能较小的原则来确定。
  未呈品字形配置的单芯电力电缆,有两回线及以上配置在同一通路时,应计入相互影响。
  5.1.6 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与公用通讯线路相距较近时,宜维持技术经济上有利的电缆路径,必要时可采取下列抑制感应电势的措施:
  (1)使电缆支架形成电气通路,且计入其他并行电缆抑制因素的影响。
  (2)对电缆隧道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实行钢筋网焊接连通。
  (3)沿电缆线路适当附加并行的金属屏幕线或罩盒等。
  5.1.7 明敷的电缆不宜平行敷设于热力管道上部。电缆与管道之间无隔板防护时,相互间距应符合电缆管道相互间允许距离的规定(表5.1.7)。

   电缆与管道相互间允许距离(㎜) 表5.1.7
  电缆与管道之间 走向 电力电缆 控制和信号电缆
  热力管道 平行 1000 500
   交叉 500 250
  其他管道 平行 150 100
  5.1.8 需抑制电气干扰强度的弱电回路控制和信号电缆,除遵照本规范第3.6.5条~第3.6.8条规定外,当需要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1) 与电力电缆并敷设时相互间距,在可能范围内宜远离;对电压高、电流大的电力电缆间距更宜较远。
  (2) 敷设于配电装置内的控制和信号电缆,与耦合电容器或电容式电压互感器、避雷器或避雷针接地处的距离,宜在可能范围内远离。
  (3) 沿控制和信号电缆可平行敷设屏蔽线或将电缆敷设于钢制管、盒中。
  5.1.9 在隧道、沟、浅槽、竖井、夹层等封闭式电缆通道中,不得含有可能影响环境温升持续超过5℃的供热管路。有重要回路电缆时,严禁含有易燃气体或易燃液体的管道。
  5.1.10 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敷设电缆的要求.
   5.1.10.1 在可能范围应使电缆距爆炸释放源较远,敷设在爆炸危险较小的场所。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易然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应在较高处架空敷设,且对非铠装电缆采取穿管或置于托盘、槽盒中等机械性保护。
  (2)易然气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应敷设在较低处的管、沟内,沟内非铠装电缆应埋沙。
  5.1.10.2 电缆沿输送易然气体的管道敷设时,应配置在危险程度较低的管道一侧,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易然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宜在管道上方。
  (2 易燃气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宜在管道下方。
  5.1.10.3 电缆及其管、沟穿过不同区域之间的墙、板孔洞处,应以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
  5.1.10.4 电缆线路中间不应有接头。
  5.1.11 非铠装电缆用于下列场所、部位时,应采用具有机械强度的管或罩加以保护:
  (1)非电气人员经常活动场所的地坪以上2m范围、地中引出的地坪下0.3m深电缆区段。
  (2)可能有截重设备移经电缆上面的区段。
  5.1.12 除架空绝缘型电缆外的非户外型电缆,使用在户外时,宜有罩、盖等遮阳。
  5.1.13 电缆敷设在有周期性振动的易振场所,应采用能减少电缆承受附加应力或避免金属疲劳断裂的措拖。可采取下列方法:
  (1)在支持电缆部位设置由橡胶等弹性材料制成的衬垫。
  (2)使电缆敷设成波浪状且留有伸缩节。
  5.1.14 在有行人通过的地坪、堤坝、桥面、地下商业设施的路面或通行的隧洞中,电缆不得敞露敷设于地坪上或楼梯走道上。
  5.1.15 在工厂、建筑物的风道中、煤矿里机械提升的除运输机通行的斜井通风巷道中或木支架的竖井井筒中,严禁敷设敞露式电缆。
  5.1.16 IKV以上电源直接接地且配置独立分开的中性线和保护地线构成的系统,当使用独立于相芯线和中性线以外的电缆作保护地线时,同一回路的该两部分电缆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应在同一路径的同一结构管、沟或盒中敷设。
  (2)除上述情况外,宜在同一路径的同一构筑物中尽量靠近敷设。
  5.1.17 电缆的计算长度,应包括实际路径长度与附加长度。附加长度,宜计入下列因素:
  (1)电缆敷设路径地形等高差变化、伸缩节或迂回备用裕量。
  (2)35KV及以上电压电缆蛇形敷设时的弯曲状影响增加量。
  (3)终端或接头制作所需剥截电缆的预留段、电缆引至设备或装置所需长度。对35KV及以下电压电缆的这部分附加长度,可按附录E计。
  5.1.18 电缆的订货长度,应附合下列规定:
  (1)长距离的电缆线路,宜采取计算长度作为订货长度。
   对35KV以上电压单芯电缆,应按相计;当线路采取交叉互联等分段连接方式时,应按段开列。
  (2)35KV及以下电压电缆用于非长距离情况,宜考虑整盘电缆中截取后不能利用其剩余段的因素,按计算长度计入5%~10%的裕量,作为同型号规格电缆的订货长度。
  (3)水下敷设电缆的每盘长度,不宜少于水下段的敷设长度。有困难时,可含有工厂制的软接头。

   更正输入错误:《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节选)3.7.9 、3.7.10. “IKV以下”应为“1KV”!谢谢批评指正!

jinyuxin:    2004-11-13 21:30:00
   能不能把附录A和B贴在论坛上。

   5.2 敷设方式选择
  5.2.1 电缆工程敷设方式的选择,应视工程条件、环境特点和电缆型类、数量等因素,且按满足运行可靠、便于维护的要求和技术经济合理的原则来选择。
  5.2.2 电缆直埋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同一通路少于6根的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在厂区通往远距离辅助设施或城镇等不易有经常性开挖的地段,宜用直埋;在城镇人行道下较易翻修情况或道路边缘,也可用直埋。
  (2)厂区内地下管网较多地段,可能有熔化金属、高温液体溢出的场所,待开发将有较频繁开挖的地方,不宜用直埋。
  (3)在化学腐蚀或杂散电流腐蚀的土壤范围,不得采用直埋。
  5.2.3 电缆穿管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有爆炸危险场所明敷的电缆,露出低坪上需加以保护的电缆,地下电缆与公路、铁道交叉时,应采用穿管。
  (2)地下电缆通过房屋、广场的区段,电缆敷设在规划将作为道路的地段,宜用穿管。
  (3)在地下管网较密的工厂区、城市道路狭窄且交通繁忙或道路挖掘困难的通道等电缆较多的情况下,可用穿管敷设。
  5.2.4 浅槽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
  (2)通道中电力电缆数量较少,且在不经常有载重车通过的户外陪电装置等场所
  5.2.5 电缆沟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有化学腐蚀液体或高温熔化金属溢流的场所,在载重车辆频繁经过的地段,不得用电缆沟。
  (2)经常有工业水溢流、可燃粉尘弥漫的厂房内,不宜用电缆沟。
  (3)在厂区、建筑物内地下电缆数量较多但不需采用隧道时,城镇人行道开挖不便且电缆需分期敷设时,又不属于上述(1)、(2)项的情况下,宜用电缆沟。
  (4)有防爆、防火要求的明敷电缆,应采用埋沙敷设的电缆沟。
  5.2.6 电缆隧道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同一通道的地下电缆数量众多,电缆沟不足以容纳时应采用隧道。
  (2)同一通道的地下电缆数量众多,且位于有腐蚀性液体或经常有地面水流溢的场所,或含有35KV及以上高压电缆,或穿越公路、铁道等地段,宜用隧道。
  (3)受城镇地下通道条件限制或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下,与较多电缆沿同一路径有非高温的水、气和通讯电缆管线共同配置时,可在公用性隧道中敷设电缆。
  5.2.7 垂直走向的电缆,宜沿墙、柱敷设,当数量较多,或含有35KV及以上高压电缆时,应采用竖井。
  5.2.8 在控制室、继电保护室等有多根电缆汇聚的下部,应设有电缆夹层。电缆数量较少的情况,也可采用有活动盖板的电缆层。
  5.2.9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化学腐蚀液体溢流的场所,厂房内应采用支持式架空敷设。建筑物或厂区不适宜低下敷设时,可用架空敷设。
  5.2.10 明敷又不宜支持式架空敷设的地方,可采用悬挂式架空敷设。
  5.2.11 通过河流、水库的电缆,未有条件利用桥梁、堤坝敷设时,可采用水下敷设。

  5.3.1 直埋敷设电缆的路径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避开含有酸、碱强腐蚀或杂散电流化学腐蚀严重影响的地段。
  (2)未有防护措施时,避开白蚁危害地带、热源影响和易遭外力损伤的区段。
  5.3.2 直埋敷设电缆方式,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电缆应敷设在壕沟里,沿电缆全长的上、下紧邻侧铺以厚度不少于100mm的软土或沙层。
  (2)沿电缆全长应覆盖宽度不少于电缆两侧各50mm的保护板,保护板宜用混凝土制作。
  (3)位于城镇道路等开挖教频繁的地方,可在保护板上层铺以醒目的标志带。
  (4)位于城郊或空地旷带,沿电缆路径的直线间隔约100m、转弯处或接头部位,应竖立明显的方位标志或标桩。
  5.3.3 直埋敷设于非冻土地区时,电缆埋置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缆外皮至地下构筑物基础,不得小于0.3m。
  (2)电缆外皮至地面深度,不得小于0.7m;当位于车行道或耕地下时,应适当加深,且不宜小于1m。
  5.3.4 直埋敷设于冻土地区时,宜埋入冻土层以下,当无法深埋时可在土壤排水性好的干燥冻土层或回填土中麦设,也可采取其他防止电缆受到损伤的措施。
  5.3.5 直埋敷设的电缆,严禁位于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下方。
  电缆与电缆或管道、道路、构筑物等相互间容许最小距离,应符合表5.3.5的要求。

   电缆与电缆或管道、道路、构筑物等
   相互间容许最小距离(m) 表5.3.5
  ----------------------------------------------------------
   电缆直埋敷设时的配置情况 | 平行 | 交叉
  ----------------------------------------------------------
   控制电缆之间 — 0.5*
  -----------------------------------------------------------
  电力电缆之间或与 10kV及以下电力电缆 0.1 0.5*
  控制电缆之间 10kV以上电力电缆 0.25** 0.5*
  -----------------------------------------------------------不同部门使用的电缆 0.5** 0.5*
  -----------------------------------------------------------
  电缆与地下管沟 热力管沟 2*** 0.5*
   油管或易燃气管道 1 0.5*
   其他管道 0.5 0.5*
  ----------------------------------------------------------
  电缆与铁路 非直流电气化铁路路轨 3 1.0
   直流电气化铁路路轨 10 1.0
  ---------------------------------------------------------
  电缆与建筑物基础 0.6*** —
  ----------------------------------------------------------
  电缆与公路边 1.0***
  ----------------------------------------------------------
  电缆与排水沟 1.0***
  ----------------------------------------------------------
  电缆与树木的主干 0.7
  -----------------------------------------------------------电缆与1kV以下架空线电杆 1.0***
  -----------------------------------------------------------
  电缆与1kV以上架空线杆塔基础 4.0***
  -----------------------------------------------------------
   注:* 用隔板分隔或电缆穿管时可为0.25m;** 用隔板分隔或电缆穿管时可为0.1m;*** 特殊情况可酌减且最多减少一半值。

  5.3.6 直埋敷设的电缆与铁路、公路或街道交叉时,应穿于保护管,且保护范围超出路基、街道路面两边以及排水沟边0.5m以上。
  5.3.7 直埋敷设的电缆引入构筑物,在贯穿墙孔处应设置保护管,且对管口实施阻水堵塞。
  5.3.8 直埋敷设的电缆的接头配置,应符号下列规定:
  (1)接头与邻近电缆的净距,不得小于0.25m。
  (2)并列电缆的接头位置宜相互错开,且不小于0.5mm的净距。
  (3)斜坡地形处的接头安置,应呈水平状。
  (4)对重要回路的电缆接头,宜在其两侧约100mm开始的局部段,按留有备用量方式敷设电缆。
  5.3.9 直埋敷设的电缆在采取特殊换土回填时,回填土的土质应对电缆外套无腐蚀性。

   5.4 敷设于保护管中

  5.4.1 电缆保护管必须是内壁光滑无毛刺。保护管的选择,应满足使用条件所需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需穿管来抑制电气干扰的控制电缆,应采用钢管。
  (2)交流单相电缆以单根穿管时,不得用未分隔磁路的钢管。
  5.4.2 部分或全部露出在空气中的电缆保护管选择,应遵守下列规定:
  (1)防火或机械性要求高的场所,宜用钢质管。且应采取涂漆或镀锌包塑等适合环境耐久要求的防腐处理。
  (2)满足工程条件自熄性要求时,可采用难燃型塑料管。部分埋入混凝土中等需有耐冲击的使用场所,塑料管应具备相应承压能力,且宜用可挠的塑料管。
  5.4.3 地中埋设的保护管,应满足深埋下的抗压要求和耐环境腐蚀性。通过不均匀沉降的回填土地段等受力较大的场所,宜用钢管。
  同一通道的电缆数量较多时,宜用排管。
  5.4.4 保护管管径与穿过电缆数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管宜只穿1根电缆。除发电厂、高压变电所等重要性场所外,对一台电动机所有回路或同一设备的低压电机所有回路,可在每管合穿不多于3根电力电缆或多根控制电缆。
  (2)管的内径,不宜小于电缆外径或多根电缆包络外径的1.5倍。排管的管孔内径,还不宜小于075mm。
  5.4.5 单根保护管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根管路不宜超过4个弯头;直角弯不宜多于3个。
  (2)地中埋管,距地面深度不宜小于0.5m;与铁路交叉处距路基,不宜小于1m;距排水沟不宜小于0.5m。
  (3)并列管之间宜有不小于20mm的空隙。
  5.4.6 使用排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孔数宜按发展预留适当备用。
  (2)缆芯工作温度相差大的电缆,宜分别配置适当间距的不同排管数。
  (3)管路顶端土壤覆盖厚度不宜小于0.5m。
  (4)管路应置于经整平夯实土层且有足以保持连续平直的垫块上;纵向排水坡度不宜小于0.2%。
  (5)管路纵向连接处的弯曲度,应符号牵引电缆时不致损伤的要求。
  (6)管孔端口应有防止损伤电缆的处理。
  5.4.7 较长电缆管路中的下列部位,应设有工作井:
  (1)电缆牵引张力局限的间距处。其最大间距,可按本规范附录F确定。
  (2)电缆分支、接头处。
  (3)管路方向较大改变或电缆从排管转入直埋处。
  (4)管路坡度较大且需防止电缆滑落的必要加强固定处。

楼主:
5.5 敷设于电缆构筑物中

  5.5.1 电缆构筑物的高、宽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隧道、工作井的净高,不宜小于1900mm;与其他沟道交叉的局部段净高,不得小于1400mm。
  (2)电缆夹层的净高,不得小于2000mm,但不宜大于3000mm。
  (3)电缆沟、隧道中通道的净宽,不宜小于表5.5.1所列值。

   电缆沟、隧道中通道净宽允许最小值(mm) 表5.5.1
  ----------------------------------------------------------电缆支架配置 电 缆 沟 沟 深 电缆隧道
   ---------------------------------
  及其通道特征 ≤600 600~1000 ≥1000
  ----------------------------------------------------------
  两侧支架间径通道 300 500 700 1000
  ----------------------------------------------------------
  单列支架与壁间通道 300 450 600 900
  ----------------------------------------------------------

  注:在110kV及以上高压电缆接头中心两侧3000mm局部范围,通道净宽不宜小于1500mm。

  5.5.2 电缆支架的层间垂直距离,应满足电缆能方便地敷设和固定,且在多根电缆同置于一层支架上时,有更换或增设任一电缆的可能。电缆支架层间垂直距离宜符合表5.5.2所列数值。

   电缆支架层间垂直距离的允许最小值(mm) 表5.5.2
  -----------------------------------------------------------
  电缆电压级和类型,敷设特征 普通支架、吊架 桥架
  -----------------------------------------------------------
  控制电缆明敷 120 200
  -----------------------------------------------------------
  电 10kV及以下,但6~10kV交联聚乙烯电缆除外 150~200 250
   ------------------------------------------------------
  力 6~10kV交联聚乙烯 200~250 300
   ------------------------------------------------------
  电 35kV单芯
   ---------------------------------- 250 300
  缆 110~220kV,每层1根
   ------------------------------------------------------
  明 35kV单芯
   ---------------------------------- 300 350
  敷 110~220kV,每层1根以上
  -----------------------------------------------------------
  电缆敷设在槽盒中 h+80 h+10
  -----------------------------------------------------------
  注:h表示槽盒外壳高度。

  5.5.3 水平敷设情况下电缆支架的最上层、最下层布置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上层支架距构筑物顶板或梁底的净距允许最小值,应满足电缆引接至上侧柜盘时的允许弯曲半径要求,不宜小于按表5.5.2所列数再加80~150mm的合值。
  (2) 最上层支架距其他设备装置的净距,得小于300mm;无法满足时应设置防护板。
  (3) 最下层支架距地坪、沟道底部的净距,宜小于表5.5.3所列值。

   最下层支架距地坪、沟道底部的允许最小净距(mm) 表5.5.3
  -----------------------------------------------------------
   电缆敷设场所及其特征 垂直净距
  ----------------------------------------------------------
   电缆沟 50~100
  ----------------------------------------------------------
   隧道 100~150
  ----------------------------------------------------------
   除下项外的情况 200
   电缆夹层 -----------------------------------------------
   至少在一侧不小于800mm宽通道处 1400
  ----------------------------------------------------------
   公共廊道中电缆支架未有围栏防护 1500~2000
  ----------------------------------------------------------
   厂房内 2000
  ----------------------------------------------------------
   无车辆通过可能 2500
  厂房外 --------------------------------------------------
   有汽车通过时 4500
  -----------------------------------------------------------

  5.5.4 电缆构筑物应满足防止外部进水、渗水的要求,且符合下列规定:
  (1)对电缆沟或隧道底部低于水位、电缆沟与工业水沟并行邻近、隧道与工业水管沟交叉的情况,宜加强电缆构筑物防水处理。
  (2)电缆沟与工业水管、沟交叉时,应使电缆沟位于工业水管沟的上方。
  (3)在不影响厂区排水情况下,厂区户外电缆沟的沟壁宜稍高出地坪。
  5.5.5 电缆构筑物应能实现排水畅通,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缆沟、隧道的纵向排水坡度,不得小于0.5%。
  (2)沿排水方向适当距离宜设集水井及其泄水系统,必要时实施机械排水。
  (3)隧道底部沿纵向宜设泄水边沟。
  5.5.6 电缆沟沟壁、盖板及其材质构成,应满足可能承受荷载和适合环境耐久的要求。
  可开启的沟盖板的单块重量,不宜超过50kg。
  5.5.7 电缆隧道应每隔不大于75m距离设安全孔(人孔);安全孔距隧道的首末端不宜超过5m。
  安全孔直径不得小于700mm,厂区内的安全孔宜设置固定式爬梯。
  5.5.8 高差地段的电缆隧道中通道不宜呈阶梯状;纵向坡度不宜大雨15°。
  电缆接头不宜安设在倾斜位置上。
  5.5.9 电缆隧道宜采取自然通风。当有较多电缆缆芯工作温度持续达到70°C以上或其他影响环境温度显著升高时,可装设机械通风;但机械通风装置应在一旦出现火灾时能可靠地自动关闭。
  长距离的隧道,宜适当分区段实行相互独立的通风。
  5.5.10 非拆卸式电缆竖井中,应有容纳供人上下的活动空间,且宜符号下列规定:
  (1)未超过5m高时,可爬梯且活动空间不宜小于800mm×800mm.
  (2)超过5m高时,宜有楼梯,且每隔3m左右有楼梯平台。
  (3)超过20m高且电缆数量多或重要性要求较高时,可设简易式电梯。

  5.6 敷设于其他公用设施中

  5.6.1 通过木质构造桥梁、码头、栈道等公用构筑物,用语重要性木质建筑设施的非矿物绝缘电源,应敷设与不燃性的管或槽盒中。
  5.6.2 交通桥梁上、隧道中或地下商场等公共设施的电缆,应有防止电缆着火危险、避免外力损伤的可靠措施,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缆不得明敷在通行的路面上。
  (2)自容式充油电缆应埋砂敷设。
  (3)非矿物绝缘电缆用在未有封闭式通道的情况,宜敷设在不燃性的管或槽盒中。
  5.6.3 公路、铁道桥梁上的电缆,应考虑振动、热伸缩以及风力影响下防止金属套长期应力疲劳导致断裂的措施,且应符号下列规定:
  (1)桥墩两端和伸缩缝处,电缆应充分松弛。当桥梁中有挠角部位时,宜设电缆迂回补偿装置。
  (2)35kV以上大截面电缆宜以蛇形敷设。
  (3)经常受到振动的直线敷设电缆,应设置橡皮、砂袋等弹性衬垫。

  5.7 敷设于水下

  5.7.1 水下电缆路径选择,应满足电缆不易手机械性损伤、能实施可靠防护、敷设作业方便、经济合理等要求,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缆宜敷设在河床稳定、流速较缓、岸边不易被冲刷、海底无石山或沉船等障碍、少有沉锚和拖网渔船活动的水域。
  (2)电缆不宜敷设在码头、渡口、水工构筑物近旁、疏浚挖泥区和规划筑港地带。
  5.7.2 水下电缆不得悬空于水中,应埋设于水底。在通航水道等需防范外部机械力损伤的水域,电缆应埋置于水底适当深度,并加以稳固覆盖保护;浅水区埋深不宜小于0.5m,深水航道的深埋不宜小于2m。
  5.7.3 水下电缆相互间严禁交叉、重叠。相邻的电缆应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且符号下列规定:
  (1)主航道内,电缆相互检举不宜小于平均最大水深的1.2倍。引至岸边间距可适当缩小。
  (2)在非通航的流速未超过1m/s的小河中,同回路单芯电缆互相间距不得小于0.5m,不同回路电缆间距不得小于5m。
  (3)除(1)、(2)项情况外,应按水的流速和电缆深埋等因素确定。
  5.7.4 水下的电缆与工业管道之间水平距离,不宜小于50m;受条件限制时,不得小于15m。
  5.7.5 水下电缆引至岸上的区段,应有适合敷设条件的防护措施,且符合下列规定:
  (1)岸边稳定时,应采用保护管、沟槽敷设电缆,必要时可设置工作井连接,沟管下端宜置于最低水位下不小于1m的深处。
  (2)岸边未稳定时,还宜采取迂回形式敷设以预留适当备用长度的电缆。
  5.7.6 水下电缆的两岸,应设有醒目的警告标志。

   6 电缆的支持与固定
   (略)

   7 电缆防火与阻止延燃

  7.0.1 对电缆可能着火蔓延导致严重事故的回路,易受外部影响波及火灾的电缆密集场所,应有适当的阻火分隔,并按工程重要性、火灾几率及其特点和经济合理等因素,确定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1)实施阻燃防护或阻止延燃。
  (2)选用具有难燃性的电缆。
  (3)实施耐火防护或选用具有耐火性的电缆。
  (4)实施防火构造。
  (5)增设自动报警与专用消防装置。
  7.0.2 阻火分隔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7.0.2.1 电缆构筑物中电缆引至电气柜、盘或控制屏、台的开孔部位,电缆贯穿隔墙、楼板的孔洞处,均应实施阻火封堵。
   7.0.2.2 在隧道或重要回路的电缆沟中下列部位,宜设置阻火墙(防火墙)。
  (1)公用主沟道的分支处。
  (2)多段配电装置对应的沟道适当分段处。
  (3)长距离沟道中相隔约200m或通风区段处。
  (4)至控制室或配电装置的沟道入口、厂区围墙处。
   7.0.2.3 在竖井中,宜每隔约7m设置阻火隔层。
  7.0.3 实施阻火分隔的技术特征,应符合下列规定:
  (1)阻火封堵、阻火隔层的设置,可采用防火堵料、填料或阻火包、耐火隔板等;在楼板竖井孔处,应能承受巡视人员的荷载。
  (2)阻火墙的构成,宜采用阻火包、矿棉块等软质材料或防火堵料、耐火隔板等便于增添或更换电缆时不致损伤其他电缆的方式,且在可能经受积水浸泡或鼠害作用下具有稳固性。
  (3)除通向主控室、厂区围墙或长距离隧道中按通风区段分隔的阻火墙部位应设防火门外,其他情况下,有防止窜燃措施时可不设防火门。放窜燃方式,可在阻火墙紧靠两侧不少于1m区段所有电缆上施加防火涂料、包带,或设置挡或板等。
  (4)阻火墙、阻火隔层和封堵的构成方式,均应满足按等效工程条件下标准试验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h。
  7.0.4 非难燃型电缆用于明敷情况,增强纺火安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易受外因波及着火的场所,宜对相关范围电缆实施阻燃防护;对重要电缆回路,可在适当部位设置阻火段以实施组织延燃。
  阻燃防护或阻火段,看来采取在电缆上施加防火涂料、包带或当电缆数量较多时采用难燃、耐火槽或阻火包等。
  (2)在接头两侧电缆各约3m区段和该范围并列邻近的其他电缆上,宜用防火包带实施阻止延燃。
  7.0.5 在火灾几率较高、灾害影响较大的场所,明敷方式下电缆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机容量为300MW及以上机组火力电厂的主厂房和燃煤、燃油系统以及其他易燃、易爆环境,宜采用具有难燃性的电缆。
  (2)地下的客运或商业设施等人流密集环境中需增强防火安全的回路,宜采用具有低烟、低毒的难燃性电缆。
  (3)其他重要的工业与公共设施供配电回路,当需要增强防火安全时,也可采用具有难燃性或低烟、低毒难燃性电缆。
  7.0.6 难燃电缆的选用要求:
   7.0.6.1 电缆的难燃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的规定。多根密集配置时电缆的难燃性,应按该标准第5部分“成束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以及电缆配置情况,所需防止灾难性事故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满足适合的 类别要求。
   7.0.6.2 当确定该等级类难燃电缆能满足工程条件下有效阻止延燃性时,可减少本规范第7.0.4条的要求。
   7.0.6.3 在同一通道中,不宜把非难燃电缆与难燃电缆并列配置。
  7.0.7 在外部火势作用一定时间内需维持通电的下列场所或回路,明敷的电缆应实施耐火防护或选用具有耐火性的电源。
  (1)消防、报警、应急照明、遮断器操作直流电源和发电机组紧急停机的保全电源等重要回路。
  (2)计算机监控、双重化继电保护、保安电源等双回路合用同一通道未相互隔离时其中一个回路。
  (3)油罐区、钢铁厂中可能有熔化金属溅落等易燃场所。
  (4)其他重要公共建筑设施等需有耐火要求的回路。
  7.0.8 明敷电缆实施耐火防护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缆数量较少时,可用防火涂料、包带加于电缆上或把电缆穿于耐火管。
  (2)同一通道中电缆较多时,宜敷设于耐火槽盒内,且对电力电缆宜用透气型式,在无易燃粉尘的环境可用半封闭式,敷设在桥架上的电缆防护区段不长时,有可采用阻火包。
  7.0.9 耐火电缆用于发电厂等明敷有多根电缆配置时,或位于油管、熔化金属溅落等可能波及场所时,其耐火性应符号现行国家标准《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的规定,并满足该标准第6部分A类的要求。除上述情况外且为少量电缆配置时,可采用符号该标准第6部分B类要求的电缆。
  7.0.10 在油罐区、重要木结构公共建筑、高温场所等其他耐火要求高且敷设安装和经济性能接受的情况,可采用不燃性矿物绝缘电缆。
  7.0.11 自容式充油电缆明敷在公共廊道、客运隧洞、桥梁等要求实施防或处理的情况,可采取埋砂敷设。
  7.0.12 靠近高压电流、高压互感器等含油设备的电缆沟,宜使该区段沟盖板密封。
  7.0.13 在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电缆密集场所或封闭通道中,应配备适于环境可靠动作的火灾自动探测报警装置。
  明敷充油电缆的供油系统,应设有能反映喷油状态自动报警和闭锁装置。
  7.0.15 电缆用防火阻燃材料产品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难燃性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的规定。
  (2)防火材料、包带应按施加于电缆上的使用特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试验要求的有关规定。
  (3)用于阻止延燃的材料产品,除本条(2)项外,应按等效工程使用条件的燃烧试验满足有效自熄性。
  (4)用于耐火防护的材料产品,应按等效工程使用条件的燃烧试验满足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要求,且耐火温度不宜低于1000°C.
  (5)用于电力电缆的难燃、耐火槽盒,应确定电缆载流能力或有关参数。
  (6)采用的材料产品应适于工程环境,具有耐久可靠性。

   有朋友最近来电问:为什么有的情况下RS485传不到1200米?
   首先最让人想到的是,信号的速率很有可能提高了。这就意味着信号传输带宽的增加。根据传输线理论,频率愈高,衰减愈大。
   因此,除了干扰恶劣的布线环境外,更主要的是用户选用了劣质的电缆!即使是合格的普通网线UTP、STP,严格来说也是不能满足RS485协议的传输要求。辟开网线的机械强度、耐环境性能不说,只说电性能,一般网线的特性阻抗通常为100欧姆,而RS485要求的匹配阻抗必须在120欧姆以上(个别的如ProfiBus则达到150欧姆)。当数据在高速率传输的情况下,线路就呈现传输线效应,此时负载的特性阻抗必须与输出相匹配,否则,就会导致信号回波反射、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即使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在末端并联匹配电阻等方法来实现阻抗匹配,但长远来说,一旦该电阻因某种原因改变而会重新发生故障,再说,此种方法还会带来增大系统功率消耗的弊端。
   另外,像KVVP、RVVP这类的线材,虽然有屏蔽网,但其介质的高频损耗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加上其分布参数不同,很难实现长线传输!

网友A(2006-06-26):
顶.挺好的东东.

网友B(2007-04-05):
朋友们:赚外国人的钱,是真的 不用你花钱,不用你的手机号码,宣传一下这篇文章就OK了。
这篇文章看一看不费时,做不做随你便。自己的钱如果够花可以捐给希望工程。 老外的钱嘛,不赚白不赚!
为什么各个网站都说能空手套白狼,为你赚到很多钱呢?就连读一封 E-mail, 点几回广告栏都能挣到钱?
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后来才弄清是广告商买单)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
可呆着实在是无聊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当然我的身份是不能够泄露给外人的,
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因为回电是要付钱的噢)、信用卡号码等等重要信息都不能泄露的噢。
于是找了一个不要身份证、不要会员费,只要有个地址、电话号码就能挣到钱的网站,申请成了会员。
(反正挣不到钱也不会吃亏,哼!)
等了一个月,什么汇款单?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一想,无所谓了,
反正也没吃亏! 就当是鬼 迷心窍一回吧!--哈哈! 可到了第二个月…… ,突然,汇款单到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300多美金?折合人民币不就是2400多了吗?
半信半疑。到了银行,交了几十元的手续费,换回了2400多!真像做梦一样……,
买了一些一直想买的东西,这时我才确信不疑。兴奋之余,又开始了我的宣传。不是宣传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吗? 果然,三个月后,又飞来了一张单子!--400多美金!真是难以置信!!
又过了三个月上涨到了2400多美金。 如今,不用上班也有钱花了,真是乐哉乐哉乐乐哉!
你不信?那没办法!只可惜这白花花的银子喽。
不过,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注:我是今天才注册的2007--03--12
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试试吧反正也无所谓,当然了有银子谁不高兴啊)
  反正也不吃亏,就当疯一回试试看嘛!
  相信我,没错的!
  加入方法很简单的哦: 看一下以下网站,你就明白了。
  http://www.pointsmoney.com/
  上面网站(如若点击不成,复制、粘贴到地址栏。有时候进不去,那是因为服务器太忙,你可以在凌晨人少时再去!有时候要等一下,别心急!)
  打开网页,点击左方菜单的第一个Sign Up。
  进去后,就要填你的资料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资料)。
  然后,跟着提示,一步一步输入信息就OK了。下面是英文的解释:
  USER ID (Valid Email): 填你的电子邮箱
  Password : 密码,你自己想一个吧
  Confirm Password : 确认你的密码,再打一次你的密码
  Friend Refferal ID : 这里填753759(注:意思是:填介绍人的ID)。
我看过和我同样发表此帖的人,他们没有在这说明这个ID的意思,他们只有说,要这样填呀,否则……的。在此,我和你们说明白,你用753759 填完后,这个网站就会发一个Email给你(一定会收到的,尽量用接收邮件快的邮箱)。这个Email里面就有一个新的ID是你的,
以后你就用你得到的这个ID去招人。
其实也不用特别地去招,像我这样,发表文章,教人申请加入不就能有钱了吗?
例:你现在用753759申请,包括写完以下还有的资料。这样全部完成后,我就得到0.8美金。(注:在这里填753759,即填我的ID,你们以后介绍人就用自己的ID)
好了,现在点击 Submit 。好,申请完了。现在,你就去你的电子邮箱,这个网站发给你一个Email。
去看,一定有,外国人很讲信誉。在Email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网址
(例:它给我的Email中间http://www.pointsmoney.com/userprofile.php?auid=....ID=753759
(最后的几个数字就是你的ID,切记→auid后面的数字不是ID,换句话说,Your Refferal ID:后面的数字就是你的ID)。
上面这个是我的网址,而给你们的是不同的。每个人都不同,你上它给你的网址就得了。进去他发给你的邮件里面的那个网址后
(打开邮件中有你自己的ID那个网页就是了),接着,再次输入资料。

  我为了方便大家的加入,详细加入的细节(注:一定要用拼音打字呀,不然申请不了的):
    First Name: 名字(例:海玲 就打 HaiLing) (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记得要大写哦)
    Last Name: 姓 (例:张 就打 Zhang )
    Address: 家庭住址(写拼音,一定要详细填写,包括我省略号后面省略掉的内容,
       不然收不到汇款单喽!例 北京市……,就打BeiJingShi…) (地方名的第一个字母也要大写)
    City: 城市 (例:北京市,就打BeiJingShi)
    Zip/Postal Code: 邮编 ( 填你的,例 101500 )
    State: 填 No
    Country: 国家(选 China--都是中国人吧)
    Phone: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国家代码86+去掉区位号前0的电话号码)
(例:010-64243365→ 86-10-64243365)
    Fax: 可不填
    Mobile: 可不填
    Gender: 性别 Male(男); Femaie (女)
    Do you have Credit Card: 你有信用卡吗?(选No吧)
    Age: 你几岁(你自己选吧)
    Profession: 你职业是什么?(自己选吧/可不填)
    Monthly Income: 你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可不填)
    Do you have Web Site: 你有个人网站吗?(没就不填)
    好,填完,点击 Submit
    选择爱好兴趣(本人全选,你看着办吧)选好点击 Submit,大功告成。
加入完毕后,它就出现一个登陆框,如果你就登陆了,网站就送0.41美金给你。
所以,最好 是申请完成后登陆一次吧,这样就得到0.41美金了。登陆过一次合计0.43美金。
登陆时你只需填入你的电子邮箱,然后在下一栏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复制赚钱之法了。
  ★复制赚钱的方法:
  到各个网站的留言板中,把本文内容全部复制、粘贴进去!多多益善噢! :)
  (记住把我的ID改成你的ID,发表出去。不然你的钱可要进我的帐户啦!哈哈哈哈!!)
  只要有人点,你就可以挣钱了!多好啊!而且反正赚的是外国人的钱,不赚白不赚!
  好了,祝你快乐呀!不,应该是大家一起赚呀 。
不用你交钱,不用你手机,只要尽力工作就能赚钱的,不妨一试!!!

网友C:
楼主居然也转载我的帖子,应该表明出处才是: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网友D(2010-07-28):
最好给点解释,光抄标准条文没啥意思。给个标准号自己可以查的。主要是要深入理解标准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