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我用的是S7-226! 在现场按步骤见线连接好,用测试软件测试一切正常.可是在通信设备中总是找不到PLC,而且提示"Error:communications time-out. check the port number,
network address,baud rate,and the attached cable."请教各位大虾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设定好PLC地址。一般默认的地址号是2,编程设备是0。

楼主:
谢谢大虾指教,可是我就是按照这样做的,还是不能通信

网友B:
要用西门子的专用线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把编程软件重新装一遍后就好了,设置用默认的就行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怎么样也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才发现电脑上的COM口被另一个应用程序所占用,在右下角把那个程序退出后就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