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下面的可控硅控制,时间误差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5-06-22):
给光耦的的信号是用单片机产生1S的脉冲(误差2uS以内),可控硅控制的是110V交流,发现110V导通的时间老是不一致,一会多一点,一会少一点,误差在1、2个mS,还望高手指点,到底是什么地方会引起这样的误差,谢谢!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R2应接5脚

网友B:
图错了.应当是U1的5脚与6脚换过来
按图中的接法,可控硅不会正常工作.另外,这个电路中,如果可控硅的开关频率低于50赫兹或者控制脉冲不和电源波形同步,则U1很可能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