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我们公司的老外给了我们生产线的plc程序 可是在我的机器上打不开 step7 v5。1的版本
只能看到文件夹 可是看不到源程序 我郁闷哦  那位高手给我指点下

网友A:
他的程序可能是压缩的,你需要解压缩才能看到

楼主:
他给我的就是个程序夹 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去考了这几个文件 就好了05056180_c.S7S  6180_c.s7p        LINK       S7NETPRO.NPA     SYNCTSVR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楼主:
对我考了这几个文件以后 打开的时候就变成打印机那样了 。

网友B:
截个图看看啊,朋友,受了半天也没清楚

网友C:
是不是加密了呀

网友D(2005-10-09):
后来打开了吗?
我也没有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打不 开啊
急...........

网友D:
各位仁兄
帮想想办法了

网友E:
假如你可以直接到PLC上上载一下程序。参考上载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