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各位老大好请教一个问题,45千瓦的富士变频器使用中发现3相电压不平衡,其中B-C相电压570V,A-B / A-C相正常,电压为390V,这正常吗?啥原因?

网友A:
靠,太邪乎了。这种现象能相信是真的吗?为了探其究竟,建议改用高压示波器观察其电压波形。真相将水落石出。
从通用变频器的结构原理上分析,就是“打死它”也“整”不出500V的输出电压呀。错要错个明白。还是弄清楚怎么回事吧。

网友B:
晕突突,俺怕怕

楼主:
讲清楚点,是输入端的三相电压出现此情况,变频器停止使用,三相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C:
没碰过这样的事。试过变频器三相输出达到500V以上,过五分钟就烧掉了。但输入不受影响。这种情况就是之前变频器内部那个小电源坏掉了,继续用引至IGBT模块烧掉,但实在想不通怎么会在输入端出现500V。

网友D:
可能是驱动板坏掉了!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碰过这样的事。试过变频器三相输出达到500V以上,过五分钟就烧掉了。但输入不受影响。这种情况就是之前变频器内部那个小电源坏掉了,继续用引至IGBT模块烧掉,但实在想不通怎么会在输入端出现500V。
变频器还能升压不成?不可能的,应该是测量仪器的问题。
IGBT模块烧掉估计是驱动电路出故障造成IGBT短路引起。

网友F:
应该是变频驱动故障,引起输出鼓掌.

网友G:
这种情况可能是你测量仪表问题,是变频器的谐波引起仪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