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1.馬達啟動電容何用?
2.再生放電電阻有什么作用?
上圖為鬆下伺服輸出點線路圖,手冊中說此led有保護驅動器的作用,哪位dx能說說其原理.

网友A:
图中箭头所指二极管与继电器线圈并联,可消除线圈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从而保护驱动管不被击穿。
此马达并无启动电容。
再生放电电阻起制动马达用。

网友B(2005-08-13):
再生放电电阻是在电压超标时进行回生保护用的。

网友B:
补充一下,有些工率大的机型再生电阻是自带的,具体用panaterm软件看第6c项设置即可。该电阻异常时led会显示err18。此时将b1和b2断开,在p与b2端介入8w以上同阻值的电阻即可。

网友C(2011-05-27):
可不可以不接再生电阻。
有个由数控系统给脉冲控制的电路控制系统,可否不接再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