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西门子6RA28中的参数P20有什么作用?
P20的注解为:实际值滤波      工厂设置为:3ms

不知什么情况下需调整此参数?调整此参数,对调速系统将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该参数没有用过。不知在6RA28中的作用。你可以设置该参数。令他在40ms-100ms之间的一个值。然后作电机的自动识别(转速调节器优化),看看通过改变P20,P31/P32的值是不是在优化中也被改写。如果是,就说明P20起作用,否则,作用不大。从定义上讲,改变P20可以修正系统的传递函数的时间常数。达到修正系统调节特性。但是,我没有试过他的效果如何。

你现在的系统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修改P20该参数以后,要重新优化一下调节器的参数。才达到目的。或者说,修改了P20以后,还要调节P31/P32达到系统的调节性能匹配。否则没什么作用。

楼主:
现在的系统就是当给定为零时,输出不为零,调整P30没反应,曾就此事向西门子反应过,他们怀疑测速信号中带有交流分量,让我修改参数P20试试。

网友A:
笑话!你的反馈不是内部的电势反馈吗?谈何交流分量。你没有说明吗?是北京的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吗?换个电话,打给天津工厂的技术热线。找他们试一试。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可以自己查一下,漂移是从何而来的。自己先判断一下嘛。

楼主:
准确的说,是另一台6RA23装置(既然与6RA28一样,我就写成了28,让您误会为一套系统了,不好意思),它使用的是测速反馈,那天先跟西门子打了电话后,等不及回音;接着又跟您打了电话,您已指导我该如何去,但由于我不能到现场去,且设备可以勉强开车,故还不及按您说的检查。
    后来西门子回话说,可调整P20试试看,P20我未用过就贴出来供讨论了。

网友A:
看到了,p20可以调,但是不要调的太多了。试试看吧。另外通过p02可以看反馈值是不是有噪声。呵呵,我是头一回看6RA23的功能图呢。

楼主:
谢谢,待我到现场试了以后就将结果贴出来。
再问一下,如何通过P02看反馈值是不是有噪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通过P02看反馈值是不是有噪声呢?
将转速的模拟量给零,不是有转速吗?此时将装置的显示器置于P02的位置,进入值模式,即可看到P02得值是不是跳动,如果跳动就说明有噪声。跳动是不是正负范围之间,总能找到原因的。
另外,测速机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呀?

楼主:
谢谢回复。很遗憾,我近段时间内还不能到现场去看。
   既然装置在给定为零时有11VDC的输出,电机已在运转,则必有测速信号。据我原来观察其它正常的装置,测速信号有时有约3%的波动。
   那么此台装置波动范围多少才算为噪声呢?是不是一会为正一会为负就是有噪声了?但是我想如果输出电压是稳定的,就不应该是测速机的问题?

网友A:
哎,看到你在线,还是说两句,费些口舌。
在工控现场的问题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出现问题,一个现象,有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查找问题的时候,要怀疑一切。但是这不等于打倒一切。怀疑是为了排疑。最终锁定故障点。
就拿你的例子,给定为零,有输出,而且调偏移不管用。就要注意的去找,偏移是在那出现的,这里包括给定通道的、反馈通道的、两个调节器的、触发单元的都要去测试、观察。不要轻易的采用思维来否定什么和肯定什么。那时经验主义。要以真实的现象和原理的推导,证实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有这样,才不会犯主观的错误,才可以顺理成章的而不是盲目的锁定故障点。
这是调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不会具体的解决问题,但可以指导解决问题。

网友B:
HUYIE  好了没有撒,你倒是来说下撒
怎么好的哦

楼主:
很不好意思,我还未到现场去试,试了以后会将结果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