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2):
我们这里有一台 SIEMENS 变频 6 SM 1225 近一个月来,不断出现故障, 每次出现过电压保护警示, 复位后继续能开,但启动后没有任何时间规律就再次出现同类型鼓障。 外部电源已查, 没有问题, 整流单元几乎能换的原器件都换过了,包括放电开关。 请哪位专家帮忙出出主意, 谢了!!!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个牌子,什么时候的产品?可以打技术服务热线,寻求技术支持。也可以在此详细地介绍一些。在什么上面应用的。

楼主:
SIEMENS 90年代初,用于纺织行业的, 由一个整流三个逆变组成,带三个交流电机(1。1-1。5KW)。 我们已找SIEMENS, 解决不了, 只能求救同胞了。

网友A:
详述过电压的问题。什么过电压?直流母线过电压?你的系统是共母线系统。有制动单元吗?制动电阻有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设备启动后正常运行过程中的任意时间故障停机, 故障提示: VOLTAGE TOO HIGH: 直流母线过电压,是共母线系统,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A:
很好。观察制动单元和母线电压。报故障的时候,母线电压=?制动单元是否工作?
查一下,西门子的控制装置很有特点,都有一个母线电压动态缓冲功能,看看是参数的都少?这个功能是不是应该起作用。
但是我认为你的问题关键是制动单元,也许问题是出在了他不能正常的工作。还有另一个问题,。母线电压突然的变化,使制动单元来不及打开就已经过电压了。要看看直流母线上是不是有吸收浪涌电流的元件。
总之要先观察报故障时的直流母线电压状态和制动单元工作状态。再分析故障原因。OK?

楼主:
为了确定是否有过电压还是误报, 我们接了外挂制动单元ABB(开环), 再次发现停机事件, 故障提示:负载过重或者电压释放时间过长, 根据这一点我们判定是产生过电压了。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次检查内置制动单元,并更换IGBT, 很遗憾,再次发生了类似鼓障。

另外我们设备上没有浪涌吸收。

我们的外围供电是接在UPS 上的, 外围电压应该是稳定的。

有个问题, 由于故障在任何时间发生, 有没有在线的设备能监测出电压和制动单元工作状态

网友A:
当然有,我知道的是福录克的123便携式示波表,有一个波形长时间监视功能,可以记录波形的波动情况。

你可以这样试验来验证,比如3个逆变器先摘掉一个,如果仍发生故障再摘掉一个,总之,检查看是哪个逆变器向母线回灌电流造成的故障。三个逆变器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固定的(我指的是电动/发电运行状态)?还是不固定?

总之,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查找,关键是想办法找故障点,不要盲目的换东西(元件)。否则总是“打错狗头”。让别人看着你很菜,嘻嘻嘻。开玩笑,别介意。我很关注你的问题。愿意帮助你。

楼主:
谢谢了, 说实话,我就是菜鸟。

我们现在去试一下,一个个卸逆变器。

三个逆变器带动的三个马达有一定的速差,以实现加工的线或布有一定的张力。

另外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去找一个示波器。

过些时间向您汇报进展!!

楼主:
我的朋友, 你好

机器从昨天运行到现在约26个小时,又出现了故障停机, 这次提示为:PULSED RESISTOR

是否是与“VOLTAGE TOO HIGH” 是一回事? 有没有主意, 如何走下一步, 等待专家的指导。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