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step 7 micro/win中,应用 FOR ...NEXT语句,但因为循环次数为一个变量(每次循环的次数不定),而其又不支持数组,如何访问需要计算的变量呢?
如:
  FOR 1,1,11
       X = X+V(i)  //如何在程序中写这个V(i)呢?
  NEXT

楼主:
应该是:
  FOR 1,1,N         //N为变量
       X = X+V(i)  //如何在程序中写这个V(i)呢?i 取值 1--N
   NEXT

网友A:
循环次数该不是随机的吧!

楼主:
不是随机,是累计。
     循环在子程序中,没读取一次输入,如果输入有变化,则累计一次,调用子程序计算。

网友A:
你将循环计数N设为VWxxxx寄存器,只要改变该寄存器的数值,就可以达到改变循环次数的目的。

楼主:
问题不在:如何写N,而在:

X = X+V(i)  //如何在程序中写这个V(i)呢?i 取值 1--N

网友A:
可以给V(i)做一个表,用间接寻址方式给加法指令的寄存器赋值。

楼主:
能否贴个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