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今得到一块电桥,估计是测电容的,但不知怎样用,请各位工友大侠教教我怎样用。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电容电桥来测

网友B:
找找说明,把电桥安指示连接好就可用中间的表盘测
记得大学做过试验,用的就是他

楼主:
谢谢两位答复,问题是找不到说明书,能否说的明白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