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该程序是一量程转换器SCAL。那时候供货商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的是量程转换是这样的:
当输入是4~20MA信号时,转换为0.0到28480.0,当是MV和热电阻信号时转换为0~32000.0     但是在该程序上是采用镍铬-镍硅热电偶送出来的信号,范围是:-270.0℃~1372.0℃,输入量程起点变为:-6282.0。输入量程终点为:31923.0。这个量程转换功能块的换算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教懂ABB的大哥些了,好难啊!!!

楼主:
刚才贴的图没有贴上,现在补上
拜托大家了,给我一个量程转化的算法吧,我觉得应该有,对了输入信号是UINT再通过数据类型转换为REAL

楼主:
这次应该清楚了吧
再发程序图片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
热电偶不要量程转换,只需定义热偶类型

网友B:
我没有使用过你说的这套系统,但还是想说一下,不对之处,请指点
4-20mA对应于0-28480。毫伏信号的对应关系是什么,你只是说了转换为0-32000,没有说明多少毫伏信号转换为这种关系啊。另外温度会不会和0-32000没有对应关系,而是需要转换成毫伏后才形成对照关系?

网友C(2005-08-09):
兄弟,你可以看看MEMERY MAP 上关于热点偶、电阻那一节,在最下面有行小字,我相信BACHELOR肯定能看懂。

网友D:
楼顶的;
你有Memory Maps for CI830 Version 1.3这本书吗?
看一下他的第45页就明白了
如不清楚,再问
有问必答

网友E:
你的DCS系统是AC800系列的/有资料可找的

网友F:
热电偶应该是定义类型的。

网友G:
温度量程 -100%~100% 对应码值 -32000~32000,取绝对值大的量程分别对应+32000和-32000,可换算出绝对值小的量程对应码值。
举例:量程-50℃~1200℃,则1200对应32000,-1200对应-32000,因此可算出-50对应码值为-1333

以上见解,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