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耦变压器

楼主(2005-06-23):
请教各位,自耦变压器产生的直流电源同其它变压器产生电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些地方不能用自耦变压器产生的直流电 啊!谢谢各位

网友A:
好象没有什么直流电源的变压器

网友B:
                      。。。
     二楼说得对,变压器(包括自耦变压器......等在内)里出来的电流那一定是交流的,
     其频率不定,要看具体电路。但 要从变压器里得到直流电压就必须通过整流电路来实现.

    自耦变压器输出来得二次电压与一次电压没有隔离,不安全,在要求高的直流电路中

  一般很少采用。

     优点吗 铁耗和铜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