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请问:有功电度表计量的是纯有功电量,还是含有无功分量的所谓有功电量?比如:我家的感性负载很多(如:空调机、电冰箱、洗衣机、日光灯、电视机等),我家现挂的是单相有功电度表,这块有功电表是否也计量我所消耗的无功电量?

楼主:
没有大虾?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当然是有功功率了!

网友B:
计算的当然是有功功率了。无功那部分供电局也不是白便宜你的。因为电厂发电每度有功电只赚3分钱多,而供电局就赚3毛多一度电,这部分钱当然也包括了你的无功损耗和它铺线维护等在内了。如果计视在功率来收费,还不赚翻了。

楼主:
电量:W有功=UI.h   如果电路中的感性负载很大,功率因数势必很低,那么为了维持既定的负荷功率,在电压U不变的前提下,电流I一定要增大,这样电度表计量的电量W也会相应增大。如此有功电度表不是也计量了无功分量了吗?请大虾指教!

网友C:
电流虽然增大,但是功率因数减小了啊。所以电量不会增加
有功是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网友D:
如果你家的确很多感性负载,手头又有合适的电容,不妨可以并上。
毕竟电流减小了,线损就会减小。
1、可以省很少的一点点。特意买个电容就不划算了。
2、电流小,用电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