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请教各位大侠,s7-200的仿真软件是不是只能对单独的cpu进行仿真?可以加上ad模块进行仿真吗?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在cpu右边的空白模块处双击即可添加

楼主:
哦,谢谢!!!^_^交个朋友吧!!我的qq:65750858!!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了!!我添加了em235模块,在程序中设置了模块检查,命令是
“LDB SMB8,16#19
NOT S Q1.0   1"
结果仿真时Q1.0为1,这是怎么回事呢?望高手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