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06-23):
要在下料口安装一个光电开关作用距离大约1500mm,用于监视下料情况(由于生产工艺要求不能断料)。开关反馈信号要进入PLC,在上位机上报警以通知操作人员。请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上位机用什么监控软件,只有确定了监控软件后,应该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我们用的PLC是用莫迪康  监控软件用IFIX3.5   用concept2.5编程,想请教用哪义冢开关。请推荐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