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我知道一个压力变压器的测量范围有: 相对压力、绝对压力、负相对压力!
而我只知道水泵的的流量和扬程!
请问如何根据扬程选择适当的压力变送器?
还有扬程是什么参数?

网友A:
水泵应该有出水压力的参数吧,设计的时候没有吗?你可以先装个压力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选择压力变送器主要技术参数有:量程(所测介质最大压力)、精度、输出、安装尺寸等。你可以登陆:http://www.yuhang.com.cn进行选择,一般的技术参数上面都有。
联系人:罗小姐      0731-2272130

网友C:
扬程就是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扬程就是压力。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扬程就是压力。
不对
什么叫扬程?用什么字母表示?用什么计量单位?和压力的换算及公式?
单位重量液体通过泵所获得的能量叫扬程。泵的扬程包括吸程在内,近似为泵出口和入口压力差。扬程用H表示,单位为米(m)。泵的压力用P表示,单位为Mpa(兆帕),H=P/ρ.如P为1kg/cm2,则H=(lkg/ cm2)/(1000kg/ m3) H=(1kg/ cm2)/(1000公斤/m3)=(10000公斤/m2)/1000公斤/m3=10m
1Mpa=10kg/c m2,H=(P2-P1)/ρ (P2=出口压力 P1=进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