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请问有哪几种可能啊?

还有就是37w和37w2的磁盘空间到底有多大啊?

楼主:
昨天赶着帮客户改程序,没来得及说清楚。

拿到手的程序是做好的37w2的程序,并且客户已经把程序传到37w里,但是触摸屏没有任何反映;连offline都进不了,触摸效果是0。与GP通讯的PLC是FBe-40MC。
为了检测是否触摸屏通讯方面的问题,我用GP3.0软件做了一个数字显示寄存器,传到屏,正常,通讯方面没问题。
我用GP7.01软件打开客户给的程序,没有发现错误提示;但是用3.0软件打开,报错,有几个开关的位地址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把消失的地址补上,然后再用3.0往GP37W里传,仍然报错磁盘空间不够。
没办法,我只能重新用3.0 软件做了一个新的工程,把原先的画面复制过去一个一个地往37W里传,没有报错,可以正常传输;把客户源程序里的画面都复制到我新建的工程文件里,整体传输后没有报错,一切正常。
我猜想问题可能出在:软件和软件间转换的问题。(7.01~3.0)可能在转换GP型号的时候出错。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A:
3.0版軟件裡的是GP37W而不是37W2B,型號不一樣當然不能傳囉,還有一個若是程式太大超過記憶體,您可以試試程式重整功能看看,檔案會變小一點,檔案每修改一次,檔案就會自動膨脹一些,這算是軟體上的Bug吧,很久以前就這樣了@@!!

楼主:
八百老师N久不露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