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10千瓦的用电 小安数的电表是否比大安数的电表走得快呢?

楼主(2005-06-23):
我店里的用电总功率约为10KW,但是电表只是(10-20A),这样是否会导致电表的转盘行走过快,行度大于实际用度呢?
另外,我想问一下,多少功率以上的需要安装三相电呢?

楼主:
怎么样!是我的问题太白痴了,还是太深奥呢?
为何无人理睬,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10KW的负荷,电流达到45A,你那电表没烧?电表选型应参照负荷电流来选,电表选型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计量不准,至于是正误差还是负误差,你可以自己核对一下。
什么情况下需接三相电源,要综合考虑负荷大小、用电性质、导线截面载流量等问题。比如说,你的负荷虽然不大,但有一台零点几KW的三相电动机,就必须接三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