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请教:选择电梯系统中的HMI应注意那些问题,都有什么产品用得比较多阿?

网友A:
基本上,只要是品質穩定,故障率低的都可以,不知您想裝在電梯的什麼地方呢?還有您想搭配的控制器是PLC還是單板電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