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我用这一台华宝空调制冷时有时无.特向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1、检查电源电压,电压过低或电源容量过低多可能造成控制板的输出继电器不动作。
2、观察压缩机运行情况,有可能室外机风扇不转或冷凝器过脏使压缩机过流、过压保护。
3、如自己不是太懂,请人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