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一段通过3000A电流的三相低压母线,在A和B两相之间有很多用来固定母线夹的螺杆,其温度在100度以上,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00度这么劲啊?除了涡流还有什么?

网友B:
有没形成类似单匝线圈的情况?比如,螺杆螺母之间,螺杆灰尘螺杆之间。

楼主:
没有形成单匝线圈的情况啊!螺杆只挨在母线的旁边。

楼主:
那再请教一下,形成涡流需要消耗电吗?谢谢!

网友C:
肯定会,不然的话能量从哪里来?我看问题不在这里,100度,太危险啦?

楼主:
紧急求助刚才那个问题--形成涡流需要消耗电吗

楼主:
非常谢谢你!那我再请教你一下,如果为了省电节能,可不可以以原来的铁螺杆换成铜螺杆?这样会有效吗?谢谢!

楼主:
刚才回我贴的兄弟你可以给我你的QQ,在下有很多关于在电工上的问题想请教你!谢谢!

网友D:
会不会是线径细的缘故啊

网友C:
换成铜螺杆更热,应换绝缘又耐热材料如电木。495885110

楼主:
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啊!__________非常谢谢你!那我再请教你一下,如果为了省电节能,可不可以以原来的铁螺杆换成铜螺杆?这样会有效吗?谢谢!

网友E:
兄第: 想办法把螺丝做绝缘产生不了回路就好了.

网友F:
换螺杆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消除环流.应该在绝缘方面改进.
同时,3000A的铜排最低要1600平方毫米.铜排自身散热也要注意.

网友G:
接触电阻和环流造成的。把螺杆换成不锈钢的。

网友H:
涡流导致发热。用绝缘材料会好一点。在线槽内有零线会减少涡流。

网友I:
把母线夹换成绝缘材料就一了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