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求助]热电阻测温三线制工作原理

网友A:
电桥原理

楼主:
我需要详细的说明

网友B:
据我所知,这是为了提高对热电阻测量的准确度而采取的方法

网友C(2005-09-17):
使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导线随温度变化产生的干扰电阻.

网友D:
5楼说的 我不敢同意
是为消除电桥导线电阻所引起的误差,其实,精度最高的实验室接法是4线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楼说的 我不敢同意
是为消除电桥导线电阻所引起的误差,其实,精度最高的实验室接法是4线制

同意6楼的,是为消除导线的电阻

网友F:
同意7楼的,是为消除导线的电阻和温度的影响

网友G:
为了消除电缆导线电阻引入的误差.电缆导线的阻值随电缆铺设长度不同而不同,对与Pt100电阻来说每1殴姆约为3度.抵消方式为电桥平衡原理,电缆三根电线分别为电桥两边及一条中间线.

网友H:
温度对导线电阻的影响是能消除的吗????????????不能.........是减小...

网友I(2005-10-23):
简单说就是为了消除连接电缆电阻!!!!!!!!!!消除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