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23):
ET200的通讯问题

ET200做为从站,它的功能是把I/O模块与profibus总线连接起来,它在主站内的地址是由主站自动给定的,但是在它内部有没有存储区呢,它如何识别分配给它的地址?它如何控制与识别与它相连的I/O模块,即I/O模块的地址它如何确定。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数字量输入输出这样的模块,它的内部没有存储区,CPU如何将参数传送到此模块

网友A(2005-10-24):
在硬件组态的时候把相应的I/O模块拖到IM153所在的方框内就行了,PLC会自动为模块分配地址。而ET200的从站地址则要在组态时设定,且要在波模开关上调节

网友B:
楼上说的没有错,
同时,在作PROFIBUS-DP接头的时候,你事先就要按照你在PLC中组态的
顺序来连接你的从站。注意进和出的关系。他的地址分配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在PLC后面加扩展模块。地址依次往后叠加就行了。在硬件组态的时候就能看到他的起始地址。
不知道这么说你可能明白。
我正好马上有个ET200 的项目要施工了。我CPU是 315-2DP。下挂13个ET200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