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3):
用FPWIN GR怎么画---------[TXK 30]-----------------------,
---------[F80 BCD  , WR 0  ,  WR  1  ,WR 2  ]----------,
---------[F0  MV  ,  H0  ,  WY0  ]

网友A:
在功能键栏按TM/TC键后,按TMX,回车按K30。

网友B:
谢谢.因为这软件我刚学两天,所以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F80 BCD  , WR 0  ,  WR  1  ,WR 2  ]----------,
---------[F0  MV  ,  H0  ,  WY0  ]--------------------------
这两个我该怎么画呢?

网友C:
可以用编程软件里的的"折回匹配输入"

网友B:
[F80 BCD  , WR 0  ,  WR  1  ,WR 2  ]   这个又该怎么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