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4):
变频器主电源一般设计有接触器,请问:可否直接用此接触器起停变频器?为什么?
   q008

网友A:
不可以,变频器要先给电源才能再起动控制回路,控制接触器是控制的电源。如果只控制电源而将控制端子短接的话变频器会出现欠压报警

网友B:
很简单,假如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的话,那将会使变频器出现故障另外还有偕波产生,从而使变频器产生误动作。

楼主:
其实起动是经过控制端子进行控制,但停止是却是通过主接触器进行的,如此以变频器本身有无不良影响?
   q008

网友C:
这样当然不好,因为变频器还在运行当中,负载应该会有个回馈电流给变频器,比较容易坏。我这里每次忽然停电都有一两台变频器坏掉。一般烧的就是IGBT和内部变压器。启/停都可以通过控制端子进行控制的。没必要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