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4):
大吓们,西门子变频器面板6SE6400-0BE00-0AA0
尺寸是多大,
    有谁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去查手册.
(如果是安装在变频器上的话,就直接查变频器的尺寸好了;如果是安装在柜门上的话,就查使用大全.上面有柜门组件的安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