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4):
以前没接触过,但现在要用,那位DX知道的,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有电子的和空气阻尼的,你要用它跟是否知道它的原理关系不大。

网友B:
统一楼上的

网友C:
那是机械的,还有电子的

网友D(2008-10-05):
不知你要用来做什么,我只用过电子的时间继电器,你主要要分清什么是延时触点,什么是常开常闭触点,选型时要注意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