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问题

楼主(2005-06-24):
现有220v电机,是不是我用1p、1p+n、2p的空开都可以?这个实在搞的我头大。请大家指教。多谢了。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空开的脱扣特性中,B和D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6-03-16):
[求助] 请问一下,什么是空开、 主空开阿?谢谢了
请问一下,什么是空开、 主空开阿?谢谢了

楼主:
空气开关:一种电流保护装置,即当电流超过空气开关规格额定值时,开关将跳脱。
主空开就是总空开吧,就是总电路上用的,然后有分空开,是各支路上用的。不知道这样的解释你是否明白和满意。

网友B:
都可以
脱扣特性:
漏电
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