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24):
我处有一皮带输送机,可以双向运行,两台电动机驱动,功率都是45kw,电流84A,电380v,同一控制箱控制,一个接触器控制两台电动机,皮带的长度为250M,一台电动机(甲)距控制箱为十多米,另一台(乙)有280M,在一次机械更换(乙)的驱动滚筒后,电动机(乙)出现温度较高,
考虑到电动机(乙)使用时间较长,温度又较高,对电动机(乙)换新,试运行时现象一样。检测电动机(乙)的空载电流(带有皮带)80A,电动机(甲)的40A,但总电流只有近80A,为什么两台电动机的电流之和和总电流不一样?把两台电动机的连轴节脱开单独试验两台电动机,空载电流各为25A,总电流为50A。所以怀疑机械问题,机械方面全面检查,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一样。电动机不可能有问题,电缆也检查了,正常。后单独用一台电动机带动皮带,空载电流各40A。请教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线路较长、线径细的缘故。开机后你测量一下电机侧的电压,是否是380V看看线路损耗多少?也可以查查手册根据长度线径电流计算出线损。电机(已)温度高就是因为压降的缘故。

网友B:
应该是电缆的损耗大
一台惦记使用1个接触起。如果不幸在更换高质量电缆

网友C:
45KW的两台电机,共用一个接触器!听都没听过,想想启动电流有多大,再加上乙电机距离又那么远,加在乙电机上的电压肯定没有380V。依我个人看法,问题还在接触器上,你不动它没事,一动又起弧一次,接触电阻又增大一次,那么乙电机上的电压就更低了。还有测电流最好不要在电机旁边测。

网友D:
顶楼说得对极了。
活到老
        学到老

楼主:
已经使用近二十年,另一台电机的电缆70平方的铜芯电缆,原来一直一直控制正常.

网友E:
是的有可能是电压低啊~我在厂里工作时,工厂的对面也有一个厂~它的电压少了40多伏啊~

网友F:
45千瓦电机还是两台用一台接触器,未闻。

网友G:
你可以先在电机的进线端子上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最好把电机的进线取掉后再量],电压一定是偏底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电动机的输入端用电容补偿一下试试.当然电缆的线径最好要足够大.
最好的办法还是考虑缩短接触器到电动机的线路.

楼主:
各位师傅解释的不对,用单台电动机试验正常.至电动机的电压正常,负载375v,使用近二十年,原来直正常.接触器是真空接触器250A.

网友H:
你试试把甲乙两台电机对换一下,空载运行看看,带皮带,如果和原来一样,甲地还是是40A乙地是80A的,那可能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单独用一台电动机带动皮带,空载电流各40A.说明不是机械负载的问题,两台电动机也不可能有问题,主要是用两台电动机带动皮带时出现电动机(乙)电流过大,温度高,总电流不能相加的问题.

网友I:
机械是不是有故障 比如驱动滚筒转速不一样 可以用转速表测一下

楼主:
已经查到问题,就是两台电动机的驱动不同步,电动机(乙)更换的驱动滚筒直径比原来的大了3厘米.两台电动机同时驱动时,电动机(乙)的驱动滚筒速度不于电动机(乙)的旋转速度.电动机(乙)差不多成了发电状态,两台电动机的电流之和和总电流就不可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