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调用

楼主(2005-06-25):
step 7 microwin 中,调用计时器T时,Txx表示的是数字量(当前值)还是逻辑量(计时已到)?看资料好象是后者
是否可如下使用?
movw Txx vwXXX  //(期望将当前值保存)

网友A:
既可以是数值,也可以是逻辑量,根据所用的指令来

所以你上面的用法是可以的

网友B(2005-10-04):
S7-200 的输入输出地址

各位好:
S7-200上的输入输出模件各端口地址是如何安排的?

网友C:
当然了
使用计时器的时候要看情况了,和所用的命令有关

网友D:
“Txx”是计时器的编号。该指令是将“xx”号计时器中的当前数值送到“VW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