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5):
功能说明

机后有四组电源插头, 能接上220v的 电机 (交流单相无刷电机,20-50W左右)

P1, P2, P3, P4 分别是四个造流泵的代号, 而P4另有一个开关, 是用来选择P4(造流泵)或是MP(过滤泵), 如是MP, 无论你在以后的功能什设定, 此电源都会长开, 但一定要在关上电源时使用, 否则会另wavemaster错乱.

当所有硬件安装好后便可使用....

左边第一个安键是造流的选择, 每按一下便可循环选择四种不同的造流方式, 在右边有指示灯显示用那一种方式.

跟着的四个指示灯(p1, p2, p3, p4)是显示四个泵的启动情况, 红色灯是表视"鱼缸/FOT"模式, 而绿色灯则是"珊瑚/RT"模式.

跟着的按钮是"夜间模式", 按后会每天在按下的时间开始维持8个小时的"柔和"模式...如在晚上11:00按下此按钮, 则每天午夜11:00-07:00生效, 不用天天按.

最后一个是喂食按钮, 在Marine(鱼缸/FOT)时, 按后会有10分钟的完全停止运作时间, 而在Reef(珊瑚/RT)时, 时间会变为30分钟.

水流模式:

1. Gentle - 慢而乱的水流, P1及P2交替开关, P3及P4慢而不规则的启动(有机会同时).

2. Rolling - 短周期交替的水流, 由快到慢, 再由摱到快的周期启动水泵.

3. Turbulent - 快及不规则的水流, P1及P2交替开关, P3及P4快及不规模的启动(有机会同时).

4. Alternation - 交替以上的三种方式, 每四小时转换一次.

(所谓快及慢是指"时间", 快者6-7秒; 慢者......无留意, 估计拾多秒吧

四粒蓝色的好像叫Mayer, 电容吧? 应该用来保护马达的, 所谓soft start.soft start应该是慢启动。这样可以保护泵。你如果直接把泵插到电源里去,它会在那一瞬间达到最高功率。(好像自动波汽车,你老突然把油门踩尽一下子就会把车子弄坏)这个soft start,应该是控制电流, 慢慢进入最高功率(好像自动波汽车慢慢变波一样)

加油!充电!

楼主:
两个PCB板,主板应该是电机控制,附板是模式选择.
蓝色的好象是继电器,白色六脚芯片的是什么?
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加油!充电!

网友A:
哈哈,蓝色的是继电器?NO,应该是变压器。
白色的是光电耦合器。
谁会实现这些功能?他能告诉你吗?但是,这个电路是一个程序控制的电路,不知前面的电路板是个什么元件?智能的?模拟的?这东西倒不是复杂东西。

网友B:
单片机控制。

网友C:
图看不清楚,前面立起的一块应该是单片机控制。
另一块应试是电源控制吧。信号之间用光电隔离。

网友D:
不是单片机吧,怎么这么小?四位的?

网友E:
同意3楼的说法

楼主:
立面的板应该是控制部分,可能是用FLASH之类或IC芯片的控制吧?
下面卧面的应当是强电部分.光电偶合.
我也觉得太小了,单片机不应该这么小.
加油!充电!

楼主:
这么小,能实现变频控制吗?
加油!充电!

网友F:
中间可能是4个可控硅,贴附在直立的散热板上,然后接到后面4个插座的相线端。
显然是一个用单片机控制4个可控硅从而控制4个电机的装置。
不可能有变频功能。

网友G:
1 蓝色的大的单个的是是变压器,两路输出的可能性较大,
 四个蓝色的是电容,白色的是光藕,立着四个三脚的我想是mos管
2 平放的,dip18的,要是旁边两个是电容与晶振的话,应该就是单片机了,
  要是考虑成本等问题,我想是pic16系列的
3 立起来的前面板的,看上去还有两块或是一块芯片,应该是门类的东西,74或40的
不可能有变频,也就电机开关加定时器,老大,养鱼好玩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加油!充电!

网友H:
再传一张正面的图片,要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东东。

网友I:
单片机可能是2051吧
2051

网友J:
单片机89c2051吧

网友C:
我上次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