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电蚀现象的产生?

楼主(2005-06-25):
大家好:  电动机轴的电蚀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怎样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是大型电机有单独的外轴承座的电机,必须将一端的轴承座绝缘,隔断环流就行。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普通常规Y系列电机.这个问题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