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5):
怎么算多大的管道要用多大的水泵呢,

网友A:
扬程是选定的,比如你要给一个50M高的大楼供水,你选的泵的扬程就要大于50M。

网友B:
扬程,流量,电机大小,管道粗细,耐压强度。
我的粗算就是75的管道,一般选30KW以上的水泵
扬程选尽量比楼层高度与下泵深度之和稍大点就好。

网友C:
还要考虑出水的速度,流量什么的,要求速度快的就要选的再大点.

网友D:
请看给排水专业书籍,或自来水行业书籍.别听楼上的,他们说的太不专业.太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