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5):
我今天在现场修MCC(马达控制中心)时,做控制部分回路测试时。我把控制柜推进去的时候,发现电机的主接触器能自动合上。看了电路是正常的。
请问,在推柜子的速度比较快,是否会引起主接触器的触点吸合呢。如果慢慢的推进去就没有此现象。
向各位请教!!!

网友A:
换接触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接触器。

网友D:
换接触器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可能其他回路因为震动而造成的误动作。

网友E:
换了吧 我还碰到自动开关会自己合上的  恐怖啊!!

网友F:
快速推柜子一般不会使继电器吸合,建议还是检查一下控制电路。

网友G:
建议查控制部分,
可能断线可破皮!接触器不会自动合上的,

网友H:
同意小兄弟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