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5):
看了茜茜提出的《PLC在运行状态怎样才能写如DM数据?》
我想问一下,omron的PLC和电脑通讯存在这个问题的话,那是不是说与别的牌子的触摸屏通讯的时候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通讯时也会存在触摸屏向PLC写数据的情况!
请指教!

网友A:
触摸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看使用哪种协议,如果是HOSTLINK的话是不能在运行中写数据的,如果使用1:n nt-link就可以在运行中写入数据

网友C:
是可以的,将PLC运转模态设为MONITER,HOSTLINK亦可以的,只是有数量限制,如很多个DM须分开传

网友D:
在HOSTLINK 下  可以打开内存,右键点击某个地址,其中有 从电脑到PLC数据传送这一项。
在触摸屏也可以编写DM的
  选择“数据输入键”  出现一个对话框让你选择dm地址。

网友E:
我用过N次都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的协议有问题呢?

楼主:
应该是omron在运行模式不能写数据的.
我把它改为监控模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