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不亮

楼主(2005-06-26):
我家日光灯不是每次按开关都会马上亮,有时候过好一会才亮,不知道毛病出在灯管上还是电路上,灯管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出现闪的现象,请问怎么找毛病啊

网友A:
估计你家的电压偏低。

网友B:
可能是整流器有问题

网友C:
换电子镇流器。

网友D:
启辉器电容漏电,拿掉即可.

网友E:
可能是启辉器出问题了,建议更换一个。